如何用USB接口转换RS232串口

楼主(2004-02-13):
各位大侠: 学生请教,用笔记本电脑(只有USB接口,没有RS232串口)的USB接口使用台湾产的USB转RS232接口线(带驱动程序,用的是设备自带的串口线)连接设备,但不成功,用其线接MODEM可上网。不知何因!!!有无其他好的方法,请赐教,不胜感激!!!!!!有无其他好的方法 9连接设备的RS323串口,用的是设备自带的串口线,用

网友A:
用MOXA的NPORT1240试试

网友B:
你可以使用DIGI EDGEPORT产品! 保证你没问题! 试试哦。。 WWW.HZYG.COM.CN 0571-88864142 13857159094 严先生

网友A(2004-06-16):
没办法,USB转RS232口有一个时间延迟(因在转换器上有电路),所以有的设备可以用,我试过西门子PLC、LGPLC、EASYVIEW触摸屏可以用,但用来连接西门子驱动器就有问题了。

网友C:
本公司有现成USB-485产品,可马上供货。 021-54262632×106 龚先生

网友D:
以前我也遇到,后来发现,如果是win2000,安装其带的XP驱动即可识别设备,不妨试试。

网友E(2004-08-16):
北京捷瑞电讯也有呀,www.jara.cn 自己找!!!

网友F:
http://www.diwillow.com/USB/PDIUSBD12.ASP http://www.diwillow.com/CAN/CAN.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