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300对DT类型数据的使用

楼主(2004-02-13):
我想在s7-300中调用当前系统日期时间进行比较使用,应该如何对DT类型数据进行操作、保存、使用?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你先定义一个DAY AND TIME型数据形参,然后在程序中调用SFC1就可以将数据存到数据块中,后面的你该知道怎么办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