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流量计的问题!

楼主(2004-02-13):
各位师兄弟; 请问怎么样使用流量计呢?比如:怎么样计算一个小时的累积量呢?流量计反应的4-20MA的瞬时信号是什么信号呢?什么单位?谢谢!!!

网友A(2003-11-06):
流量计分很多种,选型就要看你的现场条件和参数了,如果你选用的是差压式的流量计,那么通过测截流件两端的压力差通过开平方等计算就可以求得他的流量,我接触到的都是用拨努力方程倒出来的。

网友B:
1.市场比较通行的有.孔板\转子\靶式\超声波\电磁\涡街\涡轮\质量\明渠.....上百种类型,各有各的独特之处. 具体要看测量的是什么介质:牛顿物体或非牛顿物体.........通俗的选型都根据行业偏好或根据介质来定! 2.每秒钟通过测量体,所得到的体积m3或重量t,累加到一小时的量. 3.4-20mA 是电流信号,现在用的多都是二线制 上帝保佑你

网友C(2004-02-12):
流量计输出的标准信号基本上反映的是瞬时流量.

网友D:
不当大哥好多年了!www.allmeter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