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LG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4-02-13):
请教:有一台LG变频器,开机后没有输出,只见SET\RUN\正反转指示灯闪烁,按什么都没用,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从我见到的和判断,估计2个可能性,1、是操作面板故障,2、计算机板故障或计算机工作电源不正常

网友B:
您好,欢迎拔打我们的技术咨询热线021-62141466

楼主:
谢谢啦!如何排除恢复呢?

楼主:
谢谢!请问如何排除修复呢?

网友C:
可能是变频器电源不正常 ,深圳地区变频器维修热线: 0755-28848529 刘工

楼主:
在变频器主菜单中,如果运行正常,显示n0n,发生故障时则显示各种故障信息,可是它显示的故障信息码是 E 1_ E 1 第一个符号是E,中间一个符号是先竖接着横再竖,最后一个符号是E上面没有一横,不知道这个故障信息显示是什么故障,在使用手册上没有,谁知道请帮忙一下。

网友D(2006-11-23):
EXT,外部故障信号报警,消除外部故障就行了。

网友E:
楼上说的正确,搂主检查外部接线以及多功能端子的参数设定情况。

网友F:
HI,你的LG 搞好了吗?什么问题啊!!

网友G(2006-12-26):
是LCD显示还是8段数码管显示
EXT,外部故障信号报警,消除外部故障就行了。

网友H(2011-04-08):
朋友们好!

最近修一台LS ic5-1 型号的变频器 (输入电压220V 功率0.75KW)

故障现象是上电显示“- - -”用好的主板对调故障还是“- - -”。所以已经确认主板是好的

(正常现象是上电显示30.0)

这种故障遇见得少修起来没什么经验,在这里请教各位前辈们指点一下晚生,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