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储存灌物位检测

楼主(2004-02-13):
我公司现有多个用于储存颗粒型固态物料,含有较大粉尘物品,高30米的物料储存灌。希望能用PLC或工控计对灌内物品余量、温度、湿度进行监控。 望有高人指点解决方案!谢谢!

网友A(2002-01-17):
你好! 料位可采用超声波料位计,温度,湿度若温度不高可采用一体的温湿度传感器,超声波料位计有分体式的和一体式的,安装方式有法兰安装,悬挂,支架等安装方式。选型根据工况,若控制不复杂,可采用工控机+组态软件+数据采集模块方式或直接用采用工控机+组态软件,但传感器要采用智能(带通讯接口)型此方式造价较低,若控制复杂,可采用+组态软件+PLC方式造价较高.因PLC模拟量模块价格较高.(13501135121)

楼主:
请尽量将所测工况的参数介绍详细。如:密闭/开口容器,压力,温度,介质,量程(30米)等参数。 zhxyahoo@sohu.com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老大的指点! 我想采用llarry所提出的方案,先将工程的具体情况介绍给各位老大,望能继续指点: 有8各储存灌,大部分时间储存颗粒型物料,如塑料颗粒等,有时也储存粉状物料,如散装水泥等。灌体高30米,直径20米上口进料,下口出料。出料口为锥形。想采用工控机+组态软件+数据采集模块或单独采用PLC控制+PLC A\D模块。由于手头没有足够的资料,以前也没有做过类式的系统。还望各位老大给予进一步的帮助!

楼主:
如不是密闭容器或密闭容器内压力变化不大,用超声波料位计较合算 安装时要找堆面,换了物料后,可能需重新调试。 测粉料,需功率最大的超声波探头。 费用多,采用PLC。 费用少,工控机。

网友B(2002-04-07):
就这几个罐用盘装仪表就够了,如选用多回路巡检仪用于温湿度检测和,或多路无纸记录仪用于所有信号的检测和记录也很不错呀!!

网友C:
个人意见仅供参考哦. 这种工况不适于采用超声波料位计可以采用雷达或射频电容料位计 024-23918680

楼主:
可以来这里看看:    http://www.sunytech.com

网友B:
如果只是监控用,费计量用途,可以考虑用:应力称重式仪表,我以前有类似应用,用于石灰储罐也是20米高左右,效果还不错的。 欢迎讨论。

楼主:
请问对温度湿度除了监测还要控制吗?控制准确度有什么要求?对料位是否要自动监控? 选用超声波料位器要注意使用寿命。 可以考虑收绳式料位传感器,寿命较长。

楼主:
采用重锤式料位计测量料位是比较理想的,目前温湿度测量还是以接触式的为主,可以构成系统管理。

楼主(2002-05-29):
对这几个罐如果考虑费用,就一台无纸记录仪就可以控制了,并且效果较好,我很赞同老枪的说法!如需要请与我联系 0571-87969571传8029 庄松

网友D(2002-07-26):
一斑胡言乱语,超声波肯定测不好。重锤太贵,维护量太大。射频导纳易于在两极间夹料。 请您考察缆式微波脉冲。不受粉尘影响。

网友E(2002-09-27):
雷达料位计

网友F:
检测和控制方法有许多,楼上各位讲的都有道理,工控机,PLC价格高,二次仪表价格低,还要看检测的点数多少,开关量,模拟量有多少,然后再决定哪种方案,比如,料位如果是开关量,可用旋阻式料位计。

网友G:
物位测量用单缆射频导纳,湿度、温度单用传感器。

网友H:
料位检测,如果是控制用,建议用高低两个射频导纳开关,可靠、价低。如非要连续检测,选用超声波、射频导纳单缆均可,单不要将结果理想化,误差大点是不可避免的。

网友I(2003-04-02):
您好!     对于雷达液位仪,不应过于信赖进口产品,关键是稳定和周到的售后服务。您可以大胆选择我公司的液位仪产品。    无锡市雷华科技有限公司是中国雷华电子技术研究所(中国航空工业第607研究所)为军工技术转化为民用产品而组建的技工贸一体化的实业公司,具有独立的进出口业务经营权,其产品和服务始终以高品质走在市场的前列。雷华科技有限公司凭借607研究所在天线、微波、信号与数据处理及计算机应用技术等方面的强大综合技术实力,立足于信息产业,长期致力于有线电视设备及计算机控制技术与通信类产品的研制,产品已历经多年的市场考验。随着计算机技术、现代控制技术、现代通信技术和现代图形显示技术的不断发展,雷华产品也走向了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     对于雷达液位仪产品,我方已有近5年的开发生产经验,目前已有100余套在国内用户处正常使用。本产品具有较好的性价比和周到的售后服务。     希望与您有很好的合作。     我公司的地址:无锡市梁溪路123号(江南大学对面)     电话:0510—5704764     联系人:谢骁

网友J(2004-02-13):
有谁可以提供一些有关国内外磨煤机料位检测技术发展方面的资料呀?谢谢帮忙!!

网友K(2005-11-16):
可用我单位生产的固体流量计 1、实时显示瞬间流量。 2、显示记录累计流量。 3、有各种输出信号,用于自控 4、有各种通讯端口与上位机通讯。 5、2005年10月12日授权的最新国家专利产品。(ZL200420074843.8) 6、批量生产,规格多,品种全。 7、校验台检测出厂,精度达国家二级计量标准,且稳定可靠; 8、产品可用于食品、化工、水泥、煤炭等众多行业的在线检测、自动控制,适用于一切颗粒、粉状物料的。

网友L:
FCY系列粉位测量设备可以关注一下:郭涛 13851613962 东坤科技
网址:www.njdongkun.com

网友L:
联系东坤科技,网址:www.njdongkun.com 郭涛:13851613962  FCY系列粉位测量装置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M:
其实不用那么复杂,如果是输出只需开关量的话用电容料位传感器就可以啦,如果要监控料位情况就要用输出为模拟量的超声波传感器好些瑞士CARLO GAVAZZI UA30CLD25AKM1搞定

网友N:
最好用阻旋式物位开关,我们有,再用温湿度一体的就可以了,有事联系:010-82564660-22

网友O:
还是用导波雷达料位仪比较好,我们也是水泥行业用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