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问s7-200 应用的两个问题 :em235和tbl

楼主(2004-02-13):
1 EM235量程设置调线(模块上的拨码开关)说明哪里可以找到? 2 用RCV 指令,tbl 第一个字节是接收的第一个字节,还是接收信息的长度? 关于tbl的说明哪里可以找到? 谢谢。

网友A(2004-01-13):
TO:DEBUG1 问题1-已在相关问题中作了回答,在英文版的资料中有详细介绍。 问题2-RVC指令中TB1是接收信息的长度,有关说明在中、英文版的资料中都有介绍。 只要你阅读一下电子版的手册,就不会存在上述问题。

楼主:
谢谢工控人,我仔细查书,已经找到 因为项目紧张,以前没有搞过,所以偷懒没有仔细看文档

网友B:
请问TOP通讯界面的中文手册在哪个网站上可以找到? 谢谢!

网友C:
我下载的s7-200编程软件安装时遇到一些问题,请贵公司帮助解决,安装时需磁盘操作系统目录,可我找不到路径,所以无法安装,回复E-mail即可,谢谢。

网友C:
-------------------------------------------------------------------------------- 我下载的s7-200编程软件安装时遇到一些问题,请贵公司帮助解决,安装时需磁盘操作系统目录,可我找不到路径,所以无法安装,回复E-mail即可,谢谢。

网友:
我下载的s7-200编程软件安装时遇到一些问题,请贵公司帮助解决,安装时需磁盘操作系统目录,可我也找不到路径,所以无法安装,回复E-mail即可,谢谢。

网友:
to:debug1 tbl为何物

网友D(2004-02-12):
以上两位下载保存在电脑上啊!在你的电脑上找啊!如果你要买PLC完全可以找供应商要啊!如果你们在上海可以找我,我给光盘你。因为我是代理

网友E:
为何我用我的pc不能和s7-200 244 建立不了通讯连接?(pc和plc里的参数都没问题。DIP设制没问题)你能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