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变频器
三菱A540变频器电流的疑惑

楼主(2004-02-13):
我在用A540变频器对电机进行调速时发现50HZ时变频器面板上显示的电流比工频50HZ时所测得的电流值大,不知为何,请指点?

网友A:
V/F参数没调好或测试表不准!

网友B:
你测量的不准确!!!工频电流肯定比变频电流大!

楼主:
我用的是3-1/2钳形电流表,但同样的7.5KW电机带负载时,11KW变频器按电机额定电流设定后变频器过载保护,显示的电流值大概为18-19A,而工频电源时电机用钳形电流表测量为15.4A。

网友A:
变频器有问题!输出平衡吗?

楼主:
输出平衡,变频器没有问题。负载为空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