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运动控制
求助:SIEMENS810黑屏故障!

楼主(2004-02-13):
(无正文)

网友A:
可能是24伏电源启动性能不好

网友B(2007-02-05):
你注意黑屏后仔细观察下屏幕内有没有字体显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拿把强光手电紧贴屏幕,从侧方看有没有字符.有的话就打开OP看灯管是不是该换了!直接量高压输出也可以!基本上这个和电脑的液晶屏维修差不多的.

网友C:
首先确定电源是否正常,如供电正常,可能液晶屏电路有问题

网友D(2008-02-03):
可能电源盒不稳定.:)

网友E:
问个弱弱的问题:
不是屏保吧?

网友F:
黑屏故障没遇到过,当然不是指灯管坏的情况
白屏到是遇到过两次。都是ECU坏了,还没法修,只更换,不过我是802S的,呵呵 ,简式数控

网友G(2008-03-18):
系统风扇出了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