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变频器矢量控制的基本原理

楼主(2004-02-13):
通用变频器矢量控制的基本原理 矢量控制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测量和控制异步电动机定子电流矢量,根据磁场定向原理分别对异步电动机的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进行控制,从而达到控制异步电动机转矩的目的。具体是将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电流矢量分解为产生磁场的电流分量 (励磁电流) 和产生转矩的电流分量 (转矩电流) 分别加以控制,并同时控制两分量间的幅值和相位,即控制定子电流矢量,所以称这种控制方式称为矢量控制方式。矢量控制方式又有基于转差频率控制的矢量控制方式、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方式和有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方式等。 基于转差频率控制的矢量控制方式同样是在进行U / f =恒定控制的基础上,通过检测异步电动机的实际速度n,并得到对应的控制频率f,然后根据希望得到的转矩,分别控制定子电流矢量及两个分量间的相位,对通用变频器的输出频率f进行控制的。基于转差频率控制的矢量控制方式的最大特点是,可以消除动态过程中转矩电流的波动,从而提高了通用 变频器的动态性能。早期的矢量控制通用变频器基本上都是采用的基于转差频率控制的矢 量控制方式。 无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方式是基于磁场定向控制理论发展而来的。实现精确的磁场定向矢量控制需要在异步电动机内安装磁通检测装置,要在异步电动机内安装磁通检测装置是很困难的,但人们发现,即使不在异步电动机中直接安装磁通检测装置,也可以在通用变频器内部得到与磁通相应的量,并由此得到了所谓的无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方式。它的基本控制思想是根据输入的电动机的铭牌参数,按照一定的关系式分别对作为基本控制量的励磁电流(或者磁通)和转矩电流进行检测,并通过控制电动机定子绕组上的电压的频率使励磁电流(或者磁通)和转矩电流的指令值和检测值达到一致,并输出转矩,从而实现矢量控制。 采用矢量控制方式的通用变频器不仅可在调速范围上与直流电动机相匹配,而且可以控制异步电动机产生的转矩。由于矢量控制方式所依据的是准确的被控异步电动机的参数,有的通用变频器在使用时需要准确地输入异步电动机的参数,有的通用变频器需要使用速度传感器和编码器,并需使用厂商指定的变频器专用电动机进行控制,否则难以达到理想的控制效果。目前新型矢量控制通用变频器中已经具备异步电动机参数自动辨识、自适应功能,带有这种功能的通用变频器在驱动异步电动机进行正常运转之前可以自动地对异步电动机的参数进行辨识,并根据辨识结果调整控制算法中的有关参数,从而对普通的异步电动机进行有效的矢量控制。除了上述的无传感器矢量控制和转矩矢量控制等,可提高异步电动机转矩控制性能的技术外,目前的新技术还包括异步电动机控制常数的调节及与机械系统匹配的适应性控制等,以提高异步电动机应用性能的技术。为了防止异步电动机转速偏差以及在低速区域获得较理想的平滑转速,应用大规模集成电路并采用专用数字式自动电压调整(AVR)控制技术的控制方式,已实用化并取得良好的效果。

吾晓。

网友A(2002-03-09):
王老师你是佳灵变频器公司的吗?

网友B:
不知王仁祥老师对ABB变频器SAMI STAR的过电压吸收回路是否了解。

网友C:
王老师: 我刚开始接触变频器,还不是很清楚,所以想请教一下: 我一般所接触到的电机都是国产的,所用变频器也都是通用变频器,一般变频器频率都在0至50HZ,但这一次所遇到的是日本的一个很小的计量泵,他需要用变频器来调节流量的大小,我从他的资料上看到他所配的变频器频率是在30至120HZ ,请问一下我能选用通用变频器吗?通用变频器频率调节范围一般为多大?请发邮件给我:hyj631@sohu.com

楼主:
hyj74818: 可以选用通用变频器,任何品牌都可以,只要你满意就可以了。通用变频器的频率调节范围一般为0—400Hz.

网友D:
mildevil: 也许我们可以讨论讨论,关于ABB变频器SAMI STAR变频器的问题,俺现场处理过不少问题,我们也用了ABB变频器SAMI STAR 1000。

网友B:
不知王仁祥老师可否对ABB变频器SAMI STAR的过电压吸收回路做一介绍。

网友E(2002-04-17):
我刚开始接触变频器,还不是很清楚,所以想请教一下: 变频器的主要参数有那些?

网友B:
请问王老师: 变频器对其控制的电动机有何具体要求?变频电机和普通电机地区别在哪?

网友F:
变频马达与普通马达主要区别在于耐压不同 变频马达耐压要比普通马达好的多 变频器输出的电压波形不但di/dt很大,而且又不是正弦波 普通马达如果接到变频器上,很可能会绝缘被击穿 因此变频马达的制造工艺要求比较高 国产的要么很大很傻,要么寿命短,还是国外的好 但是,我们还要支持国产产品 只有用的多了,才知道不足在哪里 也才有提高嘛

楼主:
nikijiang 你的问题请看《变频器专用电动机》一文。

网友B:
请问王老师,我有一台安川676VG3-4822变频器,我想用于普通电机的带旋转编码器矢量控制,变频器主板的CODE NO:ETC670024-S5011,请问怎样可以实行电机参数自学习,谢。Email:dengqzh@21cn.com

网友B(2002-05-20):
请问王老师,在现场调试中,很多的变频器故障报警,是由于控制线路的问题,比如接触器吸合不好,现在大家在这方面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G:
偶尔路过,但觉风光无限好。陶然忘机。

网友H:
谢谢你.王老师.

网友I:
王老师你好:在网上看见你的论述,好像又回到大学课堂上一样,倍感亲切.能不能推荐一本关于变频器实际应用的书给我。实际工作了才觉得自己懂得太少。青岛大学97电气二班李恩兵。 祝王老师工作愉快。身体健康! 敬礼

楼主(2004-02-13):
通用变频器矢量控制的基本原理 矢量控制的基本原理是通过测量和控制异步电动机定子电流矢量,根据磁场定向原理分别对异步电动机的励磁电流和转矩电流进行控制,从而达到控制异步电动机转矩的目的。具体是将异步电动机的定子电流矢量分解为产生磁场的电流分量 (励磁电流) 和产生转矩的电流分量 (转矩电流) 分别加以控制,并同时控制两分量间的幅值和相位,即控制定子电流矢量,所以称这种控制方式称为矢量控制方式。矢量控制方式又有基于转差频率控制的矢量控制方式、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方式和有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方式等。 基于转差频率控制的矢量控制方式同样是在进行U / f =恒定控制的基础上,通过检测异步电动机的实际速度n,并得到对应的控制频率f,然后根据希望得到的转矩,分别控制定子电流矢量及两个分量间的相位,对通用变频器的输出频率f进行控制的。基于转差频率控制的矢量控制方式的最大特点是,可以消除动态过程中转矩电流的波动,从而提高了通用 变频器的动态性能。早期的矢量控制通用变频器基本上都是采用的基于转差频率控制的矢 量控制方式。 无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方式是基于磁场定向控制理论发展而来的。实现精确的磁场定向矢量控制需要在异步电动机内安装磁通检测装置,要在异步电动机内安装磁通检测装置是很困难的,但人们发现,即使不在异步电动机中直接安装磁通检测装置,也可以在通用变频器内部得到与磁通相应的量,并由此得到了所谓的无速度传感器的矢量控制方式。它的基本控制思想是根据输入的电动机的铭牌参数,按照一定的关系式分别对作为基本控制量的励磁电流(或者磁通)和转矩电流进行检测,并通过控制电动机定子绕组上的电压的频率使励磁电流(或者磁通)和转矩电流的指令值和检测值达到一致,并输出转矩,从而实现矢量控制。 采用矢量控制方式的通用变频器不仅可在调速范围上与直流电动机相匹配,而且可以控制异步电动机产生的转矩。由于矢量控制方式所依据的是准确的被控异步电动机的参数,有的通用变频器在使用时需要准确地输入异步电动机的参数,有的通用变频器需要使用速度传感器和编码器,并需使用厂商指定的变频器专用电动机进行控制,否则难以达到理想的控制效果。目前新型矢量控制通用变频器中已经具备异步电动机参数自动辨识、自适应功能,带有这种功能的通用变频器在驱动异步电动机进行正常运转之前可以自动地对异步电动机的参数进行辨识,并根据辨识结果调整控制算法中的有关参数,从而对普通的异步电动机进行有效的矢量控制。除了上述的无传感器矢量控制和转矩矢量控制等,可提高异步电动机转矩控制性能的技术外,目前的新技术还包括异步电动机控制常数的调节及与机械系统匹配的适应性控制等,以提高异步电动机应用性能的技术。为了防止异步电动机转速偏差以及在低速区域获得较理想的平滑转速,应用大规模集成电路并采用专用数字式自动电压调整(AVR)控制技术的控制方式,已实用化并取得良好的效果。

网友J(2002-06-05):
请问斑竹对DTC的看法,谢谢。

网友K:
请王老师告之直接转矩控制(如ACS600系列)与矢量控制的区别。谢谢!

网友J:
请问王斑竹: 现在变频器哪个能够做到输出频率为0Hz? 为什么作不到呢?望赐教。 babybabyfishing@163.com

楼主:
关于直接转矩控制(DTC)另外有个帖子,请上面的几个朋友看看那个帖子。对于blueplugme 的“现在变频器哪个能够做到输出频率为0Hz ”的问题,不确切,因为现在的变频器哪个都能够做到输出频率为0Hz,但对应的起动转矩不同。多数高性能的变频器在0.5Hz时可以输出120—200%的额定转矩。

网友J:
输出0HZ时的启动转矩和什么有关?能不能达到最大转矩? 能不能仔细说说?多谢! 另外,斑竹能不能说说对DANFOSS的VCC(电压矢量控制)的看法? 现在简单使用的控制算法时什么哦? 谢谢!!!

楼主:
首先声明:本人的如下介绍处于第三方中立态度,无意宣传品牌,只根据掌握的某一品牌的资料及实践给予简介,以下是本人即将开帖的《通用变频器品牌特点及其技术特性》中的一节的一部分,全部大约26节,对应26个品牌,仅供工控界同仁参考,希望不要再如同《代表处》那样引起非议,另外,顺便提及,本人对隐名的求援一般不做解答,只对具有共性方面的问题,贴贴子,请谅解。 回答blueplugme的问题: 1、通用变频器0Hz时的输出转矩与其内部采用的算法及硬件结构有关。如丹佛斯通用变频器在0Hz时的最大起动转矩可以达到160%。 2、现在简单使用的控制算法就是U/f控制或你所说的VCC(电压矢量控制)。 3、至于VCC和DTC得比较,只能说是两种绝然不同控制算法,其结果的最大不同点是动态特性,后者动态特性好,转矩控制精度高。 4、丹佛斯通用变频器简介 丹佛斯(Danfoss)通用变频器是丹麦丹佛斯(Danfoss)公司的产品,丹佛斯公司是世界上通用变频器及智能机电装置的著名制造商之一。丹佛斯公司在四大洲拥有工厂,自1994年,丹佛斯公司先后在我国香港、上海、北京、沈阳、大连、广州等地设立了销售公司和代表处,丹佛斯公司在中国的总部设在天津。丹佛斯 (天津) 有限公司于1995年10月成立,设有通用变频器维修服务中心。丹佛斯公司从1968年开始大批量生产VLT系列通用变频器,并注册了VLT®商标,其产品遍布全球。丹佛斯新型VLT®系列通用变频器现有三大系列,VLT®2800系列适用于小功率恒转矩负载(4KW以下)、VLT®5000系列,适用于高速、高稳定性、高分辨率的恒转矩负载系统、VLT®6000系列, 适用于风机泵类等变转矩负载(HVAC系统)。 丹佛斯VLT系列通用变频器采用独特的 VVCplus工作原理。VVCplus是丹佛斯公司引用的代表转矩和速度无传感器矢量控制的符号。VVCplus控制方式与SPWM控制方式相比具有其突出特点,可使输出的三相对称的正弦波电流在电动机中产生标准的圆形磁场,没有任何附加的效率损失,在100%负荷时效率不低于96%,在20%负荷时效率不低于92%,并基本消除了电动机和电动机电缆的附加温升问题,在额定频率(工频)时能够输出额定电压,能够保证在额定频率下运行时,电动机得到额定的功率,无需降低定额使用。 丹佛斯VLT系列通用变频器包含了电气传动系统必备的硬件结构和软件功能,如直流电抗器、输出电抗器、PID调节器、RS485串行通信接口及其通信协议的驻留软件、射频干扰抑制器(RFI)等,是整体结构比较完整的通用变频器。 以VLT5000系列通用变频器为例,简介丹佛斯VLT系列通用变频器的特点: VLT5000系列通用变频器是取代VLT3000系列通用变频器的新型产品,它采用转矩和速度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方式(VVCplus)代替了VLT3000系列通用变频器用的电压矢量控制方式(VVC),在开环控制系统的整个转速范围内(0~1000Hz),包含0Hz,可输出160%的转矩、闭环控制时可输出100%转矩,滑差补偿精度小于0.5%,在使用串行通信时,对每条指令的响应时间为0.1ms。具有180%的起动转矩,140%的加速转矩,输出频率精度小于0.003Hz,系统响应时间为2ms,负载变化时能保持最大的稳定性。它具有自动与电动机参数匹配的功能,在电动机不转动的情况下,通过读取和检查电动机的各种数值,经计算后使变频器与电动机的参数匹配。通过数字式显示控制面板LCP的“快速设定菜单”,仅需设定几个基本参数,便能迅速进入电动机与变频器之间最佳工作状态,设置的参数值将自动储存;LCP可同时显示5种参数,20种可任选的显示方式。另外,因为LCP的所有插口均完全兼容,并且具有参数复制功能,更换或增添变频器时,程序的设置可自动完成。VLT5000系列通用变频器内置两路编码器输入,具有超高速精确的同步和定位功能;具有标准PID调节器、多路可编程数字量/模拟量输入及输出端口,可实现多种复杂控制,适应多种标准和非标准模拟输入信号。VLT5000系列通用变频器包含的许多其它产品定为选件的部件,这样既构成了完整的整机特性,减少了故障机会,并且保证了设备与变频器之间的最佳匹配,如内置RFI射频干滤波器(标准/可选)、输出电抗器(45Kw以上)、双直流电抗器,可降低主电路谐波40%,一般不需要再考虑“谐波”和“无线电频率干扰”等问题;还具有相间短路、对地短路、过热、缺相以及过电压/欠电压等保护功能,如果运行过程中出现故障,变频器会发出报警信号,但仍继续保持运行状态;内置两组标准RS485串行接口,一组用于控制面板,一组用于计算机通信,并可选Profibus卡、Modbus卡、同步卡等与现场总线构成网络进行通信。VLT5000系列通用变频器的另外的一个特点是其输出端可任意连接开关,如接触器等;可连接长达300m非屏蔽式电动机电缆或150m的屏蔽式电动机电缆。VLT5000的外形分为书本型和紧凑型两种,两种外形均可充分利用不同的安装空间,封装形式可选IP00、IP20或IP54。三相400V系列的功率范围0.75kW~400kW;200V系列的功率范围0.75kW~37kW;频率调节范围0~1000Hz,最大过载能力160%,1min;瞬间180%。

网友L(2002-12-02):
《通用变频器品牌特点及其技术特性》? 在哪里呀?

网友M:
请问王老师:注塑机改用变频器有什么方法解决马达过热问题?谢谢,我的邮箱为:HDC-7208@163.COM

网友N:
尊敬的王老师: vvc、vvc+与dtc并无可较之处,他只是针对pwm、spwm、svpwm这种调制层的一种控制方式,您可全当它是优化的pwm。相对于dtc这一层他仍然是磁通矢量控制方式。 其实您下面讲得很好呀--VVCplus控制方式与SPWM控制方式相比具有其突出特点…… 他就是针对pwm无法合成全幅电压、谐波大而另辟蹊径的一种方式。 丹佛斯公司在中国好像也无所谓总部, 大家登陆http://www.danfoss.com http://www.danfoss.com.cn 可得确切数据

网友O:
同意存在. 调制方式和控制方式不是一回事情.矢量控制的变频器调制方式也可以是空间电压矢量。dtc和vccplus不是具有可比性的东西. "2、现在简单使用的控制算法就是U/f控制或你所说的VCC(电压矢量控制)". 这句话是否请王老师解释一下,不大明白.

网友O:
变频器中常见的脉宽调制方式: 正弦波脉宽调制(SPWM):电压正弦(自然采样\规则采样\准优化 \HVSOPWM...) 磁通正弦(磁通开环,磁通闭环...) 电流正弦(PI控制,滞环控制,无差拍控制....) 优化PWM: 谐波消除PWM,效率最优PWM,转矩脉动最小PWM ... 随机PWM: 随即开关PWM,随即脉冲位置PWM,随即开关PWM ... 高性能变频器常见的控制方式一般有矢量控制(VC & SVC)和直接转矩控制(DTC).

网友(2003-08-23):
变频马达与普通马达还有一个区别在于冷却方式不同。普通电机在低速运行时,冷却风量下降太多,(风量与风叶的转速是三次方关系),电机容易发热。变频电机则专用了一个冷却风扇,控制了电机的温升。

网友:
好像哪儿看到过?

网友P(2003-09-23):
这里的学术气氛还是挺浓的,讨论的问题也很专业,以后常来:)

网友Q(2004-02-09):
王老师,您好! 我是一名在读研究生,正在做一个基于DSP的伺服电机的变频调速系统,我打算使用矢量控制。请问矢量控制中“变频”体现在哪里?速度和这里要控制的转矩之间是什么关系?请指教!感谢!!

网友R:
Good! 不过我做工程好像用不着这末多东西。

网友S:
王老师你好,我是做变频器销售的,我想了解一下。矢量控制是通过软件实现的吗?矢量控制是不是一定要测量电机实际运行数据然后反馈到变频器?是不是一定要输入电动机的参数?是不是一定有自适应功能?你说的基于U/F恒定的矢量控制如果没有电机转速反馈能实现吗? 还有,采用SVPWM调制方法的变频器是矢量变频器吗? 谢谢!

网友T(2004-03-31):
王老师: 你好! 请问:矢量控制和无感向量控制一样吗?如果不一样,那么什么叫做无感向量控制? 谢谢! 我的Email:jk155330770@sina.com

网友U:
楼上的“存在、VCPLUS”大虾,VVC是Danfoss开发的一种无速度传感矢量控制方式,5000系列升级为PLUS。它与所谓的SPACE VECTOR MODULATION (SVM)完全是两嘛事。后者正如你们所说是PWM的一种调制方式。补充一点,现在的矢量控制方式有多样话的趋势,不要被称呼迷惑,要看其控制本质。

网友V(2005-06-07):
变频器的特点是什么? 分析变频器在火电厂的应用?

网友W:
王老师您好.我是超级菜鸟.我看到很多什么V/F控制模式还有矢量控制模式.但就是不太明白V/F和矢量控制的具体含义.还望您耐心指点一下,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X:
王老师: 你好! 我导师让我做大功率变频-逆变系统,你能给我一些帮助吗?如果方便的话给我你的邮箱或是QQ,我的邮箱:wqlin1975@126.com QQ:123318654。谢谢。我也欢迎做方面的同行交流

网友Y:
王老师讲的很好呀,希望以后能经常看到你讲解.

网友Z(2006-07-17):
无感向量控制就是无PG馈速的矢量控制.
关于DTC和FOC的比较,未必能下的了定论. 两者针对各自的算法可以作出相应的改进和折中,所以静动态性能的优劣不好说.但市面产品来看,基本上可以看出差别.

网友AA(2007-03-26):
王老师:
    您好!下面我可能有点急不择言了,因为我真的很急很急!!!

    学生今天有个紧急任务,希望老师帮忙,因为是第一次接触。可以说一窍不通。
    30KW的FUJI变频器,带动一个距离大概1000米远的22KW的电动机,由于是起重式电机运用,所以害怕提升或者下降过快,需要采用一个FUJI的PG闭环反馈卡与旋转编码器进行矢量控制。
    现在有这样一些数据提供给您:
    1、距离大概是1000米;
    2、被测量的转速大概是20转/分钟;(我稍微咨询了一下,说是距离太远,不能测量过高的转速,所以我测量是一台设备的蜗轮的转速。没有直接测量电机的。)
    3、工作温度大概是100度;
    4、精度要求不很高,本来也是客户刁难,那场合根本用不着PG闭环控制;
    5、用增量型旋转编码器即可;
    根据以上条件,希望王老师您能帮忙选择旋转编码器的型号;然后还有旋转解码器与变频器反馈卡的接线方式是怎么样的;以及1000米距离是不是有传输困难;学生一窍不通,望赐教了,真是跪谢!!!
    还有:一般来说,旋转编码器有RS422长线驱动型、推挽输出型、集电极开路型三种控制方式,今天我与倍加福旋转编码器的技术支持MM探讨的时候,她说只有RS422长线驱动型可以传送1200米那么远,所以控制方式应该选择RS422长线驱动型输出。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学生QQ:346392221,如果王老师能时时指导,那更是垂首听教了!

网友AB:
王老师
     你好:
     在网上看见你的论述,好像又回到大学课堂上一样,倍感亲切.
实际工作了才觉得自己当初没有好好学习,我现在工作主要针对三菱的大Q和西门子STEP7系列的PLC和变频器,希望能看到这方面的资料,谢谢   2001级电气5班王永升 E-mail:  jxsswys712@163.com

网友(2007-11-02):
大家好  我是一个刚入工控行业的新人 我想知道该从哪着手

谢谢   我的邮箱是fs19831222@163.com

网友AC:
说的很对!顶一下!

网友:
向王老师学习

网友AD(2008-01-05):
受益匪浅,以后常来

网友AE:
下面引用由王仁祥在 2002-4-25 22:24:00 发表的内容:
  nikijiang
  你的问题请看《变频器专用电动机》一文。
--------------------------------------------------------------------------------------------
不懂不要乱扯蛋

网友AF(2008-03-08):
敬爱的王老师你好!

   我准备采用PG矢量控制的变频器,加编码器,控制电机,实现张力控制.可是现在编码器没地方安装.请问编码器必须安装在电机轴吗?必须和电机轴连接吗?能否安装在电机通过减速机以及传动链后的传动轮上采集信号!

网友AG:
王老师
    你好:
   问一下矢量变频器与不失量变频器区分方法

网友AH:
王老师讲的很好呀,希望以后能经常看到你讲解

网友AI:
王老师:
您好
我想请教您有什么算法可以让直流母线电压波动时的电机磁场保持圆形旋转

网友AJ(2008-11-02):
学习了,,最近在弄矢量控制。。。

网友AK:
今天我刚注册,呵呵,来逛论坛学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