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v/V 在传感器灵敏度中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4-02-13):
比如一个称重传感器,灵敏度为 2mv/V, 表示什么每变化一伏什么变化2mV?

楼主:
有人说是供电电源与输出信号之比,可是,比如称重传感器,灵敏度应该是加的力与输出信号之比呀?

网友A:
在额定载荷下,每加1V激励传感器的输出

网友B:
传感器的激励电压是一个范围,比如5-32V,给传感器加上额定载荷后,每1伏激励电压产生的输出是几毫伏,该传感器的灵敏度就是几mv/V。

网友C:
为什么这样定义呢?好象灵敏度定义为载荷与输出之比更合理呀???

网友B:
传感器生厂商不知道你的二次仪表或模块提供多大的激励电压给传感器。

网友D(2009-04-04):
这种信号怎么采集呢?

网友E(2010-01-28):
有何现实意义呢?为匹配信号放大器或二次仪表时作为参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