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这种阀门吗?

楼主(2004-02-13):
请教:有没有哪种电磁阀,得电后缓慢打开,失电后缓慢闭合的?时间可调的?承蒙指教!

网友A:
目前这种电磁阀尚没有! 不过我厂有ZAZP或ZDLP型电动调节阀可以实现你的控制要求! 0571-63436567-8002

网友B:
楼主:你的问题好象不是控制电磁阀吧?我在反渗透水处理上做过类似的慢开处理,你的电磁阀是不是要控制气缸类的执行机构,如果是就好解决了。你发个回复。

楼主:
谢谢诸位:)我也是帮朋友忙,他是做化工的.原本建议用比例阀或调节阀,可他不愿增加成本(外围设备),现让他加时间继电器了.

网友B:
时间继电器也不能实现慢慢打开、慢慢关闭呀?只是让阀延时打开或关闭,好象你说的问题不能解决啊。

网友C:
有这中阀,我们叫电控阀,他主要是通过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实现的,现在主要用于水工业

网友B:
天亮:人家楼主说的是电磁阀,是有线圈控制的,不是电机呀,我正在做一个水处理项目,他需要的是阀门慢慢(90S)打开,防止冲击脆弱的设备,我们用的是气动蝶阀,是在电磁阀出口配速度控制器进行调整时间。

网友C:
友人认为通电的就是电磁阀,是错误认识,电控阀是目前最新产品,他可以解决其他阀门填料漏的问题,目前国内只有2家生产,主要用于水工业,市场前景很好, 我本人并不搞这个的,只是讨论而已

网友D:
槌六:节流阀调节电磁阀的流量来控制气缸开关的快慢,与楼主的用于流体控制的电磁阀不一样吧。我是新手,是来学习的,希望有人能多多赐教。看各位的发言,学了不少东西。

网友B:
是的,没错!我不知道楼主的具体用法,就以气缸说的。

网友E(2007-05-12):
如用两位五通电磁阀加汽缸可实现此功能.在电磁阀通往汽缸的两条管线上,加装两条毛细管,这样当电磁阀A通电时,气压通过毛细管向汽缸A缓慢通气,A汽缸压力逐渐上升,B汽缸压力通过毛细管放入大气,压力逐渐下降,汽缸即可缓慢运行,只是时间难以确定,要做实验.

网友F:
感觉复杂了,不晓得是用于什么的,具体点好不?

网友G:
用调节阀,增加个调节器,把PID参数设置大些

网友H:
可试试在气路上装一调节气流的节流阀。

网友I:
楼主,你好!
我公司的多功能电磁阀是全国唯一可以满足你的需求产品!
联系方式:13676431595   陈先生
          QQ:24469573

网友J:
对,汽缸是实现这个最简单的方法了。根据时间要求选择容量。气的进出用电磁阀控制。

网友K:
用气缸不是还要配气源?

网友L:
串两个节流阀,一个作进气节流,一个作排气节流,调整得当,就可以达到一定的缓开缓闭

网友M:
加可调气阻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N:
把先导式电磁阀的先导小孔再缩小一些,就可以慢慢开启。

网友O:
同意:

串两个节流阀,一个作进气节流,一个作排气节流,调整得当,就可以达到一定的缓开缓闭

俺们的液晶机就是那个样。

网友P:
下面引用由荷戟在 2007-5-24 10:42:00 发表的内容:
  用气缸不是还要配气源?
--------------------------------------------------------------------------------------------
成本不见得少吧

网友Q:
STN:串两个节流阀,一个作进气节流,一个作排气节流,调整得当,就可以达到一定的缓开缓闭l。
以上方法完全可行,也不需要额外增加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