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采用脉冲或直接控制接触器

楼主(2004-02-13):
电动机接触器控制系统中我用PLC输出继电器触点来进行控制电动机的启动与停止,但有二种方法可用:一种是直接用继电器的触点闭合与断开来控制,另一种是用PLC输出脉冲的方式来启动与停止,第一种PLC输出点相对要少,而第二种则输出点要多一倍,在安全方面考虑我是想用第二种方式.现还没定下来,想请各位大侠给我分析一下该采用那一种方式. 谢谢!!

网友A:
我认为前者较好,较常用。后者你说的安全方便指的是什么

楼主:
主要从设备运行的可靠性考虑,例如:脉冲方式---PLC的损坏\继电器损坏不会对整个系统产生大的影响.而直接触点启停的方式虽然能行但不可靠.另外,在程序的设计上不完善或热元件的复位方式没设好及无KM的反馈等都有可能导致故障检修中产生不安全的事故发生. 这次的系统电机数量要50-60台,用脉冲方式PLC的输出点非常多. 谢谢冷冰的回复!!!你能提供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B:
可以试试看simocode-dp,可以保证在cpu故障后输出端子还和原来的一样,不过造价回高一点,而且通过profibus控制也简单。 看你愿意花多少钱了, 一般来讲,点数多的话,plC+module+电缆+电器柜的方法不见得比用simocode-dp便宜。 详细的可以找一份资料看看。 另外,你说的脉冲控制接触器什么意思?有这种产品?

网友C(2007-03-25):
前者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