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变频器的功率显示到仪表上

楼主(2004-02-14):
我用A540系列变频器时须把变频器的输出功率、电流送到上润数字智能仪表,不知有何办法,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设好参数54及158。

网友B:
采用单片机通过 RS485 总线读出变频器参数再显示。

楼主:
设定了参数54及158,那么上润数字智能仪表是否需要相应的功率表、电流表,是否还需加互感器?

楼主:
李兄: 我用A540系列变频器驱动30KW电机带负载时,仪表显示的功率为24-25KW间,而用工频驱动22KW的电机带同样的负载,测的电流为40A,那么是我的功率测的不准吗?

网友A:
这个数只是参考值,不一定准确!而且可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