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三菱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4-02-14):
我厂的三菱变频器出现CUF故障(对地故障)可是我地电机没有接地(我把电机线给拿掉还是显示CUF故障)请教各位大虾能不能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三菱变频器中对地故障应该显示为GF,会不会搞错了。要不就是我孤落寡闻了。

网友B:
我在应用LG IG5变频器时也遇到类似情况,变频器死机,显示接地故障,CPU内部故障,连接线故障,复位后可以用一段时间,然后又死掉,厂家来人检查说是变频器内部模块设计问题。但其他地方用的IG5变频器却没事,不解。。。。。。。。。。。。。。。。。。。

网友C:
可拨打013575315985咨询,我们将为你提供24小时免费咨询!

网友D:
功率模块可能有某相损坏的, 三菱变频器: 1.对地保护:输出侧对地短路时引起过电流则跳闸保护 各位有任何关于日立变频器技术及零部件问题可以来电至询,本人从事日立变频器技术及市场销售7年时间,欢迎至电,北京昱能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010-64878022、64877987、13701283280 E-MAIL:wiser_qu@sina.com

网友E(2010-06-16):
有东元7300P变频器一台,最近总是出现“地故障”,马达没问题,与电机连接的线路没问题,请教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