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opc与现场设备进行互连的步骤

楼主(2004-02-14):
我是刚开始学习opc,想向各位高手请教一下,如何用opc对现场设备进行互连通信,具体步骤是什么,请赐教,不胜感激 谢谢

网友A:
很简单 1,配置OPC SERVER; 2,开发OPC CLIENT; 3,连接到SERVER; 4,READ,WRITE..... 5,DISCONNECT。

楼主:
谢谢,可不可以再详细些呀。要不要懂硬件?server直接能读出硬件设备的信息吗?

网友B:
如果你仅仅想获取数据,无需了解硬件问题,最简单的就是用VB写一小段句子,完成从OPCSERVER中READ,WRITE等功能即可。非常方便。同时,网上到处都是别人做好的CLIENT,你根本就不用去写,现成的修补下就行。

楼主:
谢谢emain。但是server该怎样做?自己作吗?

网友C:
网上别人做好的CLIENT到哪里找,麻烦你告诉我,谢谢!!

网友A:
网上确实有很多SERVER 和 CLIENT,下载后进行简单配置就可以了。并且大多都有使用帮助,不妨去下一个。也可以按照OPC DA规范自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