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仪表及传感器如何现场校验

楼主(2004-02-14):
我们公司有很多温控仪表,温度传感器主要是Pt100热电阻和K型热电偶。对于温控仪表的现场校验,热电阻输入型仪表可以很轻松的用标准电阻箱和热电阻分度表来校验,但热电偶输入型温控仪表却很难校验。我们有标准电位差计,但操作起来和热电偶分度表上相差非常大。另外,安装在设备上的温度传感器真不知怎样校验好。拆下来放到恒温槽里不现实,太费事。不知各位有无比较好的方法,或能否提供相关校验仪器。

网友A:
1. 有专用仪表信号源。 2. Pt100热电阻可以量阻值,K型热电偶可以量毫伏值

楼主:
举个例子。Pt100热电阻固定安装在设备上,如何校验此热电阻?不放在设定温度的标准恒温槽里,量出了电阻值有什么用呢?

网友B:
用浙大中控的热工宝典测电阻或毫伏信号,在热工宝典上查表的出温度值,再与现场的温度计对比,既可确定热电阻、热电偶好坏。要标定,必须拆下来放到恒温槽里标定。

楼主:
热工宝典是类似于热电阻/热电偶分度表之类的数据资料,还是测试仪表?如果是测试仪表,是否跟标准电位差计,标准电阻计等类似?用此间接检测方法,应该用一个标准温度计检测待测热电阻/热电偶附近的温度,而不是“再与现场的温度计对比”。

网友B:
热工宝典是热工仪表工具既可以测量MA、MV、HZ、电阻信号,还可以输出电流、电压、毫伏、频率等信号还有24V配电。精度:±0.05%FS。 “再与现场的温度计对比”的意思是一般测温点除装有热电阻外,还装有现场显示的仪表。

楼主:
关键是如何知道热电阻测温点的实际温度。因为只要现场显示仪表正常,热电阻输出值对应的温度总是与仪表显示的温度对应的。假如热电阻输出值偏大或偏小怎么办?

网友C:
采用一体化温度变送器,既节省了补偿导线,又避免了显示仪表的室温补偿问题。 浙江劲仪的过程校验仪使用比较方便。

网友B:
简单的办法:将热电阻芯拔出,插入玻璃水银温度计测一下就行了。

楼主:
To 芨芨草 温度变送器抗干扰能力如何?我们用到了一些,但由于线槽中有动力电缆,即使用屏蔽电缆也解决不了干扰问题。

楼主:
To XXC: 更可靠的办法:将热电阻芯拔出,插入一新的热电阻对比一下就行了。

网友A:
Wanlley : 强弱电同槽敷设本是大忌,但由于温度不是快速变化的物理量,可以考虑在输入端加入L-C 滤波电路,结构可参考电视机输入滤波电路,L-C 参数值改大。或者在 I-V 转换端加大电容滤波。

楼主:
To 周公 谢谢你的建议。我们发现把温度变送器安装在靠近温度传感器端,即这二者间的连线无干扰问题,能有效消除温度显示频繁跳动。

网友A:
说明:小信号抗干扰能力差,大信号抗干扰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