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机
研华PCL-722 如何与组态王连接.

楼主(2004-02-14):
我初次使用组态王,在此有一个问题需要各位好心的高手帮忙! 我想用研华PCL-722的板卡驱动外部的一个信号继电器,添加设备(地址2c0, 初初始化字:2c3,80,2c7,80,2cb,80,2cf,80,2d3,80,2d7,80 单端)后, 我建立了一个变量output1(I/O离散, 连接设备为PCL-722, DO23, bit, 读写) 然后在一个画面里做了一个按钮,动画连接为:弹起时output1=1; 但是运行后,按下按钮,板卡的CN0的PC7端口并没有相应的输出。 请各位高手指点,小弟感谢了!!!!!!!!!!!

楼主:
我已经改成: (地址2c0, 初初始化字:3,80,7,80,b,80,f,80,13,80,17,80 ), 变量output1(I/O离散, 连接设备为PCL-722, DO23, bit, 写) 保存后,我工切换到View,系统提示“TouchView.exe产生了错误,会被windows关闭,你需要重新启动!” 请教各位:这是怎么回事?我该怎么办?

楼主:
我后来用组态王6.03重新做了一遍,切换到View时,系统提示“创建协议组件时失败!”

楼主:
我在哪儿可以下载组态王的板卡驱动程序(在windows2000下) 要包括研华PCL7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