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现在是不是有能够将电动机反馈制动的能量回馈电网的变频器?

楼主(2004-02-14):
我正在做一个有关变频的控制系统,需要将电动机的制动能量回馈电网以便节约电能,我能不能将电动机的回馈能量整成直流加到变频器的直流侧?还是应该通过变压器加到电网上?再就是是不是有一种能够将电能回馈电网的变频器?他们是如何实现的?请指点迷津!

网友A:
深圳加能电子提供能量回馈单元。 回馈97%的再生电能。 0755-8341-6746 8341-6757

网友B:
这装置价格不低,不是频繁停车则没必要!

网友A(2004-03-22):
在油田磕头机和电梯上节电显著。 比电阻制动节电20-30%。 半年可以回收投资。 0755-83416746

楼主:
用A-B的1336F或POWERFLEX700系列变频器配1336R系列模块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C(2004-08-09):
成都佳灵有现成的产品,价格不算太高,如需要可与我联系13886074143,《有普通能量回馈的,有提升类负载专用的。》

网友D:
一般变频器加回馈制动单元即可实现.

网友E:
VACON专门的CXR或NXR变频器,由两部分组成,可以把能量回馈电网,在拖网船上和电缆敷设在应用,还有楼上提到的磕头机,起重等,你可以了解一下,找021-51154080 周工可也.

网友F:
具有这种回馈功能的变频装置是采用整流-回馈单元和逆变器单元组成的系统。电机发电的电流通过逆变器对系统的直流母线充电,再由整流回馈单元回馈电网。 许多的品牌都有这种形式的装置,如:西门子的6SE70、ABB的、丹弗斯的、维垦的、AB的、日本的明电舍的等等、等等。只是价格要比一般的贵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