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小问题

楼主(2004-02-14):
三菱系列编程器有没有必要在输出口并联保护二极管?如何实现保护连接?

网友A:
很多人都这样做, 但没什么大的必要,特别是你用继电器输出型PLC的时候。 真想试试?那就用在晶体管输出型PLC的时候,并联在负载线圈上即可,用407二极管,别忘了方向要与电流相反。否则就是短路了

网友B:
我看用晶体管输出的编程器,还是二极管比较好。

网友C(2004-03-20):
若弱的问,plc的晶体管输出和继电器输出是什么意思?

网友D:
前者是无触点的电子开关输出。后者是继电器的接点带负载。

网友E:
本公司为美国品牌变频器的华东代理,位于上海市,诚聘变频器销售工程师,要求懂变频器和电机常识,有敬业精神。 简历请寄:ndm1@163.com 传真:021-66111631

网友F:
PS: plc的晶体管输出和继电器输出实际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那些问题? 有什么优缺点?

网友G:
其实无论是晶体管还是继电器都有必要加二极管,来吸收浪涌。

网友H:
我感觉如果不是什么非常高的可靠性的设备没有必要装,至于晶体管我感觉只要24V功率小于8W的都可以直接用PLC控制。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I(2004-04-21):
大家好! 哪位有关于PLC的外文资料(没有中文翻译的也可以)?我现在毕业设计急需,拜托大家了。感激不尽! 我的邮箱:xxxxxxh@163.com

网友J:
基本没有必要加二极管来吸收浪涌,我用的很多,以前也加,三年前就不加了,不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