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OMRON PLC出现致命I/O错误,一定是卡件烧毁了吗?

楼主(2004-02-14):
(无正文)

网友A:
中间插拔过模块或改变模块位置,改变模块开关,都会出现I/O错误,真的卡件烧毁也许还不不一定会出现致命错误,除非检测到比设定的I/O表不同了。自动重键I/O表,然后在编程状态下清除故障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