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关于皮带机的驱动问题

楼主(2004-02-14):
现在我正在做一个项目,要驱动一条2公里长的皮带 如果用软启动的话,节约成本,不过需要重载启动,启动力矩至少要1.5倍额定力矩。 如果用变频器的话,成本是软启动的4倍,但启动力矩可达到2倍,应用没一点问题。

网友A:
如果用软启动的话,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软启动器是采用降压启动方式,启动力矩满足不了你的要求。

楼主:
我看了一下软启动的资料,对软启动的启动输出力矩的曲线未 作描叙。不过根据已有知识输出力矩应该是输入电压的平方倍。 也就是说如果电压降到0.8倍,那么输出力矩降到0.64倍。 所以我很难想象软启动可以用到这条皮带上。 我的QQ:27771764 希望交些同道,公司可以上网,可以经常交流。

楼主:
to 童哥 你对我上面的论点是支持罗

楼主:
我想知道软启动启动时输出的最大力矩是多大,可以达到额定力矩 的1.5倍吗? 现在市面上最好的软启动是哪一种? 最好性价比的是哪一种?

网友A:
软启动启动时输出的输出电压频率为输入电源频率,其输出电压随启动过程变化,最高输出电压为输入电压-4V,此时输出力矩达到最大值。由于本人对变频略知一些,软启动不敢妄加评论,抱歉!

网友B(2004-06-05):
软起动器是可以用到这样的工程上面的。

网友B:
好的软起动器有一种是转矩斜坡型比如我们的是起始转矩1%-100%,最大转矩10%-325%,好像一般的做不到的,这样的话在起动需重载起动的皮带机是完全可以的,因为他是谐波型,也是平滑起动,不会对电网造成大的冲击,用于起动皮带机是非常理想的,价格也好像是变频(无谐波)的1/6,普通高低高型的1/4,功率大的还不提倡用高低高型,所以在这方面软起动器比多电平直接串联与多器件串联两种流行的变频器都有很大的优势,而且还在于这样的系统也没有必要进行大的调速。

网友B:
上面第二行的谐波更正为斜坡。

网友C:
2公里的皮带机,在电机驱动上考虑是不是使用软启动或变频器不是主要问题,系统控制才是主要的,我们一般使用变频,偶尔也用软启动

网友B:
系统的稳定性当然是最为重要的,但有时候用户也要考虑性价比呀。如果软起动器能保证系统的稳定起动与运行,那就没必要花大价钱,毕竟咱们缺钱呀!!!

网友D(2009-02-05):
我刚注册的。有人在吗?想聊几句

网友E:
2公里长的皮带 ?折返一公里吗。直接启动就可以,但是力矩大,启动电流大,电机也要大一些!

网友F:
考虑过用液压传动吗。各个方面都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