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变频器故障求助

楼主(2004-02-14):
我有台三肯变频器 型号是:MF-30K-380 最近突然出现如下故障 1.开机不启动 2.开机显示Erc,按停止键可清楚 请教您显示“Erc”是什么意思?能否告诉我该变频器输入端引脚功能? email:gdzhdz@hotmail.com

网友A:
--------------------------------------------------------------------------------         山肯MF系列有一个通病,就是有时会显示“Erc”故障,这时可进行下列操作:     打开参数90,写入“7831”,这时变频器显示“PASS”,写入“变频器容量数”,再把参数恢复出厂值(参数36=1)!           变频器容量数:2.2KW - 23 3.7KW-24 7.5KW-26      15KW-28 22KW-30 30KW-31      45KW-33 75KW-35 110KW-37      其它功率类推!!

网友B:
按照说明书介绍,是内部CPU动作,外部干扰是否过大;建议方法,除尘、然后初始化,CD36改为1;不行的话需要高级初始化;你说的变频器输入引脚是什么概念,控制端子吗,你要记住ES和COM短接,FR正转,RR反转,+V,VRF和COM接电位器

网友C:
MT-3.7为5

网友D(2009-03-25):
你好!

    我有4台三肯MF-22-380变频器,目前一台有如下故障:使用操作面板时,可进行正常开机工作状态;但使用外部信号控制时,变频器无输出,电机无法工作。

我该如何检查?如何利用相邻机台换板处理?

网友E:
武汉世佳伟业科讯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科、工、贸于一体的高新科技企业。公司重视对科技人才的开发和使用,于武汉理工大学等高校技术合作,现由高级工程师,硕士、学士及大中专毕业生组成一支年轻的团队。主要致力于是各种大、中型工业自动化设备销售、维修、改造与工业电力半导体产品的技术开发与销售,为冶金、机械、化工、烟草、水电、汽车、纺织等行业提供了大量卓有成效的优质服务。
公司拥有全球销售信息系统为客户提供:进口冷偏门设备或器件销售、改造兼维修服务。
目前代理销售产品如下:
1. 工业自动化方面:
■普传变频器一级代理■日立PLC全系列一级代理■台达全系列产品一级代理■三菱全系列产品销售
一.电容系列,品牌有美国CDE无感电容,电解电容。意大利kendeil 电解电容。日立电解电容。EPCOS电容系列。
二.低压电气系列。主要有韩国LG,德国西门子,欧姆龙,施耐德。
三.变频器系列,普传,台达,LG,西门子,爱默生,欧姆龙,施耐德。
四.欧陆直流调速器和西门子直流调速器五.PLC系列,西门子,LG,欧姆龙施耐德。
2. 电气维修与工程改造方面:
■专家级维修工程师专业从事变频器、PLC、触摸屏、液晶显示器、伺服系统等工控产品维修服务。我司拥有雄厚的技术实力,汇聚电子维修行业精英,公司配备各种先进、尖端的检测设备,相对完善的服务体系,维修备件管理系统等极大提高了维修效率,修复率高达85%以上,及时为企业挽回了巨大的损失,保障和增加企业投资利益。

武汉世佳科讯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公司网址:http://www.sjdz.net/
武汉市古田五路17号新材料科技园3栋102室
电话:027-62505335
传真:027-61111383

公司内有一支实践经验丰富、专业技术过硬的技术队伍,为用户提供全面的售前技术咨询与售后技术服务,欢迎来电咨询。

网友F(2013-10-21):
我也有一台MF-30K-380三肯变频器,也是和上面那位楼主说的一样,通电后接触器吸了一下又马上断开,没有任何故障代码,按运行键指示灯亮,但频率不变,依旧闪烁,请问大虾知道是何问题,敬请指点,小弟不胜感谢!可发到我的QQ:310312260或电18978740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