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仪表
用LabVIEW通过GPIB卡从示波器采集波形

楼主(2004-02-14):
GPIB波形采集的VI 我现在用Labview在做一个用NI的GPIB卡示波器采集波形,然后进行各种分析运算的程序, 请各位高手指点如何从GPIB卡采集到波形,这个VI应该是怎么样的,有那些关键的控件。 谁有VI发一个示范不盛感激。

网友A:
LV下有VISA的接口, 通过GPIB卡可以直接连DSO。 不过好象大部分DSO只支持图形文件回传, 传回的是图形文件而不是原始数据, 你查一下你的DSO的编程手册好了。 如果还有疑问的话可以发信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