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虚拟仪器
GPIB请教

楼主(2004-02-14):
请问如何用VB语言编程通过GPIB卡来控制示波器(Agilent N2757A)进行测量(频率或波形)

网友(2003-05-28):
hehe,我也想知道呀,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要是解决了,告诉我一下!

网友A(2003-11-26):
现在GPIB还有市场吗?

网友:
GPIB and HPIB are the same story for data exchange. If you buy a GPIB or HPIB card, you could find necessary DLLs for VB programmers.

网友B:
一般的GPIB卡厂家都提供相应的API. 再有,就是需要熟悉示波器的控制指令,没什么难的。 TO 秋水残阳: 还是有一定市场的,主要在测试仪器方面。

网友C:
HP8753功能太大了,我FAINT。 如果哪位有兴趣交流开发AGIENT,Hp虚拟仪器开发的,多交流:) 05917865279

网友D:
请问各位大侠,我想配一套60路模拟量的daq采集卡,采样频率位100KS/S,12位精度,除了选PCI-6033E,还有什么可以选,另外,想要配一套完整的数据采集系统,还要配哪些附件。我是一只菜鸟,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网友E(2004-02-14):
现在用VB编程GPIB卡比较方的作法是调用VISA接口函数。 看一下你的GPIB卡是不是提供VISA支持,如果支持的话,装好Agilent VISA IO Library,配置好后先用它自带的测试程序试一下是不是可以控制你的设备,如果可以的话就可以用VB通过动态库调用的方式进行编程了。 编程的方法你可以看一下Agilent IO Library的手册。基本上是: 1. 用viOpen建立连接 2. 用viPrintf发命令下去,viScanf接收数据。 3. ... ... (各种指令) 4. 用viClose关闭连接。 其中的指令怎么写,就要看你的设备手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