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变频器改善电机启动时间急求帮助

楼主(2004-02-14):
各位好,我有一个问题急需解决,我电机已选定,电机启动时间算出为4.649秒(带负载),但工艺要求时间更短初步设计在2.0秒左右,有关人员建议用变频器能否改善,用何种变频器有此功能,请各位不吝赐教,在下不胜感激!!

网友A:
那种都有这功能,将启动时间设为2秒即可

网友B:
变频器都可做到!

网友C:
看一下变频器说明书,你就知道了。

网友D:
电机启动时间如何算?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指导。但不知设定后对电机有没有不良影响。

网友E:
只要在设定范围之内,没问题 syydz@163.com

网友F:
我已有电机空载启动时间是2.9秒,带机械装置后启动时间4.649秒,原工艺设计电机空载启动时间应1.16秒,带负载应为2.14秒.而且我的工艺要求所带负载的速度曲线有很多段,请问各位专家,是不是只设电机启动时间和相应频率就可以,还是各段都需计算不同设定频率.如果是这样,变频器内部最多可设多少个设定频率.

网友G:
如果你的电机的起动时间是根据是根据电机的电流计算的话,可能变频气度你的帮助不大.

网友F:
我只是知道一点变调速的概念,对变频器有很多功能还不甚了解,电机启动时间是据电机铭牌参数计算出来的,此事关系重大,虽有李工等人的解答,仍我们非常担心。

网友H:
很多变频器可以设定多段加减速时间, 对于启动的提升力矩也是有参数可以进行设定的。 你不用担心, 找个变频器来用吧,

网友H:
变频器内部最多可设多少个设定频率? 最少的都有8个速度段可以调节,16个,32个也有, 也可以通过模拟量来进行无级调速, 你要多少速度都可以。

网友F:
非常感谢atvl1先生的指导。

网友I:
选变频器时留有余量,选过载能力强的G型。

网友G(2004-04-01):
要想缩短启动时间可以降载启动,或选用变频器提升启动转矩(即提高U/f比率),但选用变频器的容量余量相应要加大

网友J(2009-03-17):
  请问大师傅,电机启动时间如何算?

网友K:
从理论上来说,电机的启动时间是可以计算,但计算相当麻烦,需要考虑机器的阻力,需要考虑电机的转动惯量,需要考虑设备的转动惯量。

但以上的数据从那里来?可以说是根本无法得到。

据说还有一种近似的计算,好象是与电机功率的开方有关,与设备的惯量无关。依靠它计算的结果,同功率的水泵与风机的启动时间是一样的。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任何人都知道,风机的启动时间要比水泵大一倍,也就是说,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L:
现在变频器都有加减速时间设置的,一般是0。1-6000秒。用变频器可以改善,但你的时间很短,要注意变频器启动时的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