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怎么在VB下编写读写ISA端口程序呀

楼主(2004-02-14):
您好,我的卡是中泰公司PC-6330S(12位), 在TC下的采集源代码如下: unsigned adturn(int i) {unsigned char a,b; outportb(0x100,i);/*确定采集通道I*/ outportb(0x101,0);/*开始采集*/ begin: if(inportb(0x101)&0x01) goto begin;/*如没转换完则返回begin*/ a=inportb(0x102);/*高8*/ b=inportb(0x103);/*低4*/ date=a*16+b/16; return(date); }

网友A:
Windows 9x 下可以直接 I/O, 但 VB 不支持该功能. Windows NT/2K/XP... 不可以直接 I/O, 需要 kernel mode driver. 建议您找厂家要 Windows 的驱动.

网友B:
网上有第三方控件, 提供inport / outport功能,有OCX的。 要的话发信给我。 也可以自己写一个WDM驱动,不难的。 呵呵,我写一个卖给中泰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