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流量仪数据收集问题

楼主(2004-02-14):
请教:氧气流量仪有没有现成的数据收集器和组太可以用?

网友A:
提供氧气输出仪的信号输出范围。

网友B:
请教各位大佬: 常态液体流量的采集有现成的采样设备吗,最好可以输出电平信号. 气液双态的就没办法采集了吧(我猜想). ***我是新手,请诸位多多指教! *** ***选择这里,是我成功的开始! *** *** North.wolf@eyou.com ***

网友C:
流量仪的具体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