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通LG变频器的请帮忙看看

楼主(2004-02-14):
LG变频器R S T端子通入三想电源后RUN FWD REV 各指示灯闪烁,变频器没有输出,主菜单中n0n项显示故障信息是 E 1_ E 1 也就是第一个字符是E,第二个字符是先一竖接着横再竖,第三个字符是字母"E"上没有一横,这个故障信息代码在使用手册中查不到,不知道是什么故障。检测模块输出电路中场效应管的输入脚和模块的输出脚是通的,不知道是不是模块坏了?请哪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变频器具体型号,还有模块型号

楼主:
型号是sv015iG-4,模块型号是TMBR10NF120. 先谢啦!

网友B(2004-06-25):
R,S,T三相电源你是输入的多大电压?相电压是380V吗?

网友C:
复位一下看看

网友D:
我也遇过一台SV022IG5-4的,通电全部指示灯闪亮,所有按键失效,更换主板后才搞定,LG变频器老象不懂事的孩子

网友E:
我公司有一台SV037IG5-4的,出现的症状也是按键没有用,通电指示灯闪烁,报警H后带个两竖一横,横在两竖下,我没有说明书,也不知道是什么故障,求救啊,如果要修的话请问杭州到哪里啊?

修,卖变频器

网友:
(00711) 您好?(LG)变频器我能修请联系 请问你公司在那里请回答

网友F(2006-09-02):
杭州专业变频器维修公司0571-88820936,88829567裘 工

网友G(2006-11-17):
这是H/W硬件故障,在手册中查相应的选项吧。

网友H(2006-12-20):
外部故障,应该是多功能端子接线和参数设定有误,请检查!

网友I(2011-04-08):
朋友们好!

最近修一台LS ic5-1 型号的变频器 (输入电压220V 功率0.75KW)

故障现象是上电显示“- - -”用好的主板对调故障还是“- - -”。所以已经确认主板是好的

(正常现象是上电显示30.0)

这种故障遇见得少修起来没什么经验,在这里请教各位前辈们指点一下晚生,感激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