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还是模拟量的干扰问题,请教!

楼主(2004-02-14):
众所周知,SIEMENS的EM231模拟量采集时。得来的数据相对其他牌子更容易狂跳(从0到32767都有)。原因主要就是现场干扰。 我这回又遇到这情况,现在考虑在加以屏蔽后再采用并联电容过滤的方法。请问,多大的电容较为合适?下个星期就要去现场解决这问题了。请哪位高手点化一下。

网友A:
具体要看现场的干扰而定, 带个示波器看一下才知道。 你从0.01u 到几十u的电容都带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