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问关于计数器卡的一些指标

楼主(2004-02-14):
请问在凌华的PCI-8554中遇到的几个问题:(1).在恶劣的环境中如:强磁场和高电压等环境下 ,该卡的稳定性和可靠性程度如何?有没有具体的资料能给以说明。 (2).在长时间运行过程中,该卡的精度偏差范围是多少?

网友A:
A:PCI-8554应该有CE报告,请询问相关业务。 B:取决于PCI-8554上82c54技术芯片的精度范围,82c54的芯片手册应该有。

网友B:
精度主要还是取决于晶振。 现在一般卧式晶振长时间必定度一般在100ppm左右吧。 你要求高的话可以外接高稳定晶振。

网友B:
精度主要还是取决于晶振。 现在一般卧式晶振长时间稳定度一般在100ppm左右吧。 你要求高的话可以外接高稳定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