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gary-lin

楼主(2004-02-14):
我想我的问题一定要到现场才能实际解决的,所以还是希望熟悉研华和艾雷斯的朋友跟我联系,我在广东中山. 具体的问题是: 用电脑监控现场的模块研华4050,4052,4018,艾雷斯8050,8052的时候,发现会有接收回来的数据乱翻转0--1,不停翻,确实很头痛.将模块拿回控制室测试,没问题. 线路检测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搞不清楚问题所在.

网友A:
题目(subject) 通常用来简短的描述问题. 不要写 "急", "求助", "救命"... 这类 subject 完全无法表达出问题. PC 可以顺利取得 4000/8000 的数据, 表示这之间的线路以及通信没有问题. 剩下的就是设备/仪表与 4000/8000 之间的接线是否良好, 以及设备/仪表本身传回的信号是否稳定, 是否有 noise 干扰了. 您可以从这方面去查查看. 另外, 数字信号也有其量测的规范, 例如: TTL 规范中, 0.8v 以下为 low, 2.4v 以上为 high; 所以您也得先确认您的信号源是否合乎 4000/8000 的量测规范. 若您的信号源不在其量测的规范内, 其结果自然会是不断的跳动囉!

网友B:
如果是通讯干扰可以使用ADAM模块的Checksum功能。如果是I/O干扰,要找一找干扰源。

网友C:
1. 先定位干扰的位置。是在进模块前干扰还是在485总线上被干扰。 2. 如果进模块前即被干扰,跟据干扰的情况相应找办法。一台示波器会帮很大的忙。 3. 试试改用隔离DIO模块,会有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