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ping pong” mode?

楼主(2004-02-14):
在PCI-9820中提到的 up to 130MS/s sampling rate in "ping pong"mode ? 我想请问什么是"ping pong"mode呢 ?

网友A:
简单的说就是两路合成一路采,相应采样速率提高一倍。

网友B:
两个AD CHIP,用同一路对称波的采集时钟, 一个CHIP在上升沿采样,另一个在下降沿采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