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教计数模式中的+/-计数和正交计数的意思

楼主(2004-02-14):
请问在计数器的计数模式中的+/-计数和正交计数的意思?请各位给予指教

网友A:
加计数指计数器方式是累加的。 减记数指计数器方式的递减的,以一个16bit计数器为例,初值为65535,来一个脉冲减一个数,减到0后又从65535记数。 正交记数可能是指两个相位相差90度的计数脉冲依靠相位差记数,通常的编码器都是这种方式。

网友B:
加计数:来一脉冲计数值加一。 减计数:来一脉冲计数值减一。 正交计数:利用两路信号的相位来判断是加还是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