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请教I/O信号采集问题

楼主(2004-02-14):
有没有那种I/O采集卡,能象数据采集卡一样, 利用DMA或外部定时触发功能定时采集一段时间内 输入端口信号的变化状态,并保存在缓冲器中。 间隔时间要求小于0.01毫秒,共采集100毫秒。 利用ACL-8112的I/O口,能否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2003-12-29):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难道没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研华PCI-1755可以

网友A:
如果要这么高的速度,得选择专门的高速I/O卡了,如凌华的PCI-7300A。

楼主:
PCI-7300A高速I/O卡,大概价位在多少?

网友:
关于1755的价格,您可以和我联系。请将您的联系方法发到我的信箱hppost@163.com.谢谢!

网友(2004-01-30):
关于PCI-7300A的价格,您可以和我联系。请将您的联系方法发到我的信箱gkzdz@163.com.谢谢!

网友B:
DAQChina你的广告不要乱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