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在数据采集中,"A/D转换开始"指的是什么?而"触发"又指的是什么啊?

楼主(2004-02-14):
请问各位大虾,在数据采集中,"A/D转换开始"指的是什么?而"触发"又指的是什么啊?

楼主(2003-12-24):
个人愚见,仅供参考 1、所谓“A/D转换开始”就是说这个时候,AD转换器开始做一次AD转换,也就是模数转换 2、所谓“触发”就是说由一个信号来使设备动作,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一说:吃 你就开始吃 我就是触发信号,触发你”吃“的动作 明白了吧?

网友A:
ADC 是 Analog To Digital Converter 的缩写. 转换就是指 Analog to Digital (A/D) 的动作. ADC 需要一个信号通知它去工作(转换), 这个信号则称为 Trigger (触发, 就像鸣枪起跑一样). 每 Trigger 一次, 它就作一次转换.

网友B:
马哈哈,你真幽默,呵呵

楼主:
yoyo1101,您好,上次您赐教说,“pre-trigger 采集的是从A/D转换开始到触发事件到来之前的采样点;”在这点上我就犯糊涂了,既然触发时间没来,怎么又采集的是"从A/D转换开始到触发事件到来之前的采样点呢?”,望赐教。

网友B:
前面帖子里讨论的 pre-trigger/post-trigger等的触发事件指的是外部触发,也就是外部加给采集卡的一个触发其开始转换的信号,这一功能通常较高端的卡片才具有。而本帖提到触发实际上是A/D转换时钟(可以理解为内部软件触发,就是时钟来了,板卡被触发,然后按照这个转换时钟进行采集)。

网友C:
那怎么把外部的模拟量转换成数值显示在step7中?

网友D(2004-01-30):
我能在VB里面通过D2K-OCX控件来读取采集卡的内部时钟,来控制我的DAQBENCH的波形显示吗? 用VB里面的TIMER太慢了,我想找一个快一点的记时器,还要能在VB里面很容易的调用最好.

网友E:
D2K-OCX每采集完一次有一个Event出来的, 在这个Event里用DAQBench的Graph控件把数据显示出来即可。

网友F(2004-04-24):
我用的是研华的PCI-1713数采卡,我看到光盘上的例子最后得到一个电压值,我不知道这个值是不是经过A/D转换以后想进CPU处理的值?还请赐教。

网友D:
国安: 谢谢指导,我仔细的看了DAQ2204的例程:CONTAI 我加了一点改动 用TIMER触发STARTCONTAI 然后在AICOMPLETE这个EVENT里面来显示波形,效果不错。 多谢

网友G:
请教国安老师: 在采集完毕的Event里,使用DAQBench中控件写入语句: DGraph1->PlotGraph(ScaledData,0); 就可以了吗, 使用Graph要用Variant结构,还要对SAFEARRAYBOUND结构中的成员赋值等,不是很清楚,请指点!谢谢!

网友H:
我想要一份免费的OMRON的CX-programmer2.1编程软件安装光盘,以便在一项大型科研项目中使用,谢谢!   motiontop@yahoo.com.cn TEL:0938-3397901

网友B:
只采集一个通道的数值,可以用DGraph1->PlotGraph(ScaledData,0);关于Variant类型的转换,DAQBench提供Varpacker进行转换,可以参考VC的例子程序。

网友D:
现在我也不用TIMER触发STARTCONTAI,只用一个按钮就可以了。

网友I(2004-10-30):
下载的DAQbench为何看不到D2K-OCX呢/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