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out fiter

楼主(2004-02-14):
请问,如果我接收到的信号里,有一个同频率的冲击干扰,我该如何滤去它呢?(是低频信号). 再问,在我的数据采集卡上,数字地和模拟地的准确接法该如何,错误连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谢谢!

网友A:
您接受的信号和这个干扰信号的关系如何? 数字地和模拟地的准确接法在凌华的说明或资料理有。

网友A:
一般不存在数字地的问题,数字信号是由高低电平的不同决定的。在现场模拟信号接地是一个问题。通常我们会采用差动的接法,当采用的是单端输入时,我们会把现场的地和采集卡的地接起来。也有一些特殊的接法,是根据不同现场情况的特殊接法。欢迎大家和我交流01086865173。

网友B:
楼上的GG,帮助大家解决问题的可以,做广告的请stop!

网友C:
上面的写法, 还不至归类于广告吧? 老实说, 工控网上的讨论, 有不少都是由厂商所派出的工程人员在作回答的. 厂商要生存, 工程人员也要生存, 适量的加入一些广告是可以理解的. (但广告多到让人觉得烦, 那就很糟了!) 若是没有这些厂商的技术支持, 工控网肯定是要失色许多的. 要有长久的技术支持, 就得靠厂商来作; 一般个人通常只能偶尔参与而已. 厂商需要生存, 个人需要技术支持, 互取所需罢了! 所以, 若非大量的广告, 也非文不对题的广告, 我认为是还 OK 的!

网友D:
工控网上得久了,哪个ID是谁的马甲哪个ID是哪个厂商可以知道个大概了。希望这里少一些口水,少一些广告... 最近都不大来这儿了,发现另外一个论坛几乎没有什么广告和口水,就在那边呆的时间长很多。 请大家自觉一点,我想大多数人到这里来,目的是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