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选柴油发电机功率

楼主(2004-02-14):
各位老师: 有两道难题请帮帮忙? 1.用一台柴油发电机同时拖动二台交流笼型异步电动机,发电机要选多少容量电动机才能直接起动?(计算方法) 2.如用变频器对电机调速,变频器会对发电机有什么冲突(损害)?(注:发电机、变频器、电动机三合一作为驱动设备)

网友A:
1 电动机时带载启动吗,负载多大?如果是空载的话,取电动机容量 的1。3-1。5倍就可以了。 2 变频器不会对 发电机工作产生很大影响。

网友B:
1 1.3-1.5倍容量不够,具体计算方法可在<工业与民用电气设计手册>查到. 2 变频器工作时产生的多次谐波会对发电机造成不良影响,最好在发电机与变频器间加隔离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