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异径管

楼主(2004-02-15):
我是火电厂的一名检修工,检修管道阀门,我想问一下异径管(大小头)的设计要求是什么?也就是说大小头两头的内径和大小头的长有什么比例关系,什么情况下必须用大小头(压力要求)

网友A:
异径管国家有标准的,当考虑系统投资,以及为了减少阀门或其他流体设备的投资时,如管道是500,阀门只有350时,

网友B:
异径管不仅是要考虑投资问题,还要考虑到使用,阀门的选型和CV值有关,当CV值可以满足的情况下我们一般会使用小管径的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