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无刷电机

楼主(2004-02-15):
急需直流无刷电机24伏,额定电流2A左右,30...50兆,转速低,最好有减压器,可直接驱动负载,体积小。为谢! aeolus2002@sina.com

网友A(2004-01-16):
请问是伺服电机吗?

网友B:
用瑞士maxon EC系列无刷直流电机,功率1.2W到400W,直径从6mm到45mm,体积小,有减速器,也有编码器或旋转变压器,制动器可以配.

网友C:
请教各位“不灵敏区”和“死区”的区别。

网友D:
是驱动系统吗?还是单电机?

网友E:
to 林淼: 还没买到合适的电机吗? 请与我联系。 我在深圳。 杨 13928467900

网友F:
林淼: 如果没有合适的,我可以为你的需要专门设计开发直流无刷电动机(也包括直流无刷力矩电机):李 13032810075 (成都(军用微电机研究所))

网友G(2004-02-15):
林先生 你好: 我司是生产无刷电机的,我可以给你制作,请与我联系:0755-83309390。张小姐

网友H:
直流无刷电机怎么用DSP控制啊!帮个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