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请为此工业控制要求量身定做控制系统方案

楼主(2004-02-15):
测量2路传感器信号 一路A/D 12位 一路D/A信号 12位 7个16位数字量输入通道 16个16位数字量输出通道 接触摸屏RS232接口一个 VGA显示接口一个 一个RS485通讯接口 要求从界面上设置参数 实时控制达到每秒钟控制1千次 是采用arm?还是采用上下位机(下位机采用DSP)?

楼主:
要求数据采集的速度和控制电机的速度要求都要将近1秒钟1000次 我的联系方式是 jw_lyb@sina.com 欢迎各位高手前来指导

网友A:
诚聘 天津市航天通华科技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高薪诚聘中频电源、工控、视频压缩、单片机方面有经验人士加盟。有意者请将此贴在你熟悉的论坛转贴5次即可致电13502151709潘志勇总经理联系。

网友B:
Best Regards! ******************************* 李勃 Application Engineer 北京诚亚科技有限公司 Tel: +86 10-86198758(小灵通) 13641095588 E-mail: Libo365@263.net 研华产品专业优秀提供商 *******************************

网友C:
可以考虑RTLinux

网友D:
可以使用pc104,arm解决方案不止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