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停问题

楼主(2004-02-15):
变频器控制电机,操作工拍急停按钮,却出现自由停车现象,以至造成事故。 请高手解释这一现象。

网友A:
你用急停,是不是制动啊, 出现以上情况,看上你的参数(停车方式) 还有你的制动电阻是否过小。

网友B:
变频器急停功能的本意就是在按下急停按钮是,变频器马上封锁变频器门极信号,变频器输出断电,这属于正常现象,如果你的设备属于不允许自由停车的话,可以加电磁抱闸,用急停按钮控制,当按下急停按钮是变频器停止,电子抱闸动作.

网友C:
那要看你的系统急停按钮是什么功能和如何设计的,采用一些方法和调整参数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D:
传动参数中急停功能的设定:是自由停车,还是斜率停车?

网友E:
自由停车.

网友D:
改成斜率停车方式,急停时就按照你设定的斜率时间停车了。

网友F:
你的这台机械原来好用吗?

网友G:
应该是变频器参数没有设置完整的,用斜率减速停止,配已制动单位单元或制动电阻。

网友H:
一般紧急停车功能设定有两种:采用制动电阻再生制动和直流制动。在直流制动参数设置不当时或制动电阻容量不对时以及负载惯量过大时,变频器报警同时停止输出。电机自由停车

网友I:
有些急停按纽控制的是主电源,不知你那台机器是如何控制的.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 我们的设备停车采用直流制动。正常停车时,是以一定的斜率停车。急停是以最大的加速度停车。 故障只发生那一次,后来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