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将自己编辑的数据表格放入wincc中,并能被wincc读取?谢谢!

楼主(2004-02-15):
各位前辈,大家好。我是一个新手,刚刚接触plc和wincc,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帮助!我先谢谢了! 在这里,我想请教各位一个问题。目前,我做的项目中,想从现场采集一些经验数据(不是plc控制和采集的),制成表格放入wincc中,以便wincc能读取这些数据,做进一步的优化工作,不知该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A(2003-11-15):
用脚本创建一个二进制文件读写旧可以, 我有程序,查找编辑删除等都可操作

网友B(2004-04-06):
DD先生: 如何做WINCC与excel之间的数据传送与读取;如把WINCC读上来的数据送到EXCEL,处理完后再从EXCEL中读上来,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C(2005-04-26):
使用DDE连接

网友D(2005-08-13):
To: dd老师, 我做的项目中,想从现场采集一些经验数据(不是plc控制和采集的),制成表格放入wincc中,以便wincc能读取这些数据,做进一步的优化工作,不知该如何操作?能给个实例看看吗,,谢谢!

网友E(2006-03-01):
十分的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