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经验共享

楼主(2004-02-15):
西门子420欠压显示F0503为24C04坏,可重写.不能写参数或存储为24C32坏,可重写.三菱A024出现ERR可换7800即可.

网友A(2003-11-11):
小弟请教个位高手: 我单位有一台日本安川机电的“616G5 400V 3。7KW”的变频器,由于2年没有使用,近日开机却显示“SC”由于原机资料都是日文无法了解其中之意,将负荷侧U6,V6,W6拆下,来开机还是显示“SC”(和一些日文)。请各位高手赐教??? 小弟E-maiL: YTFZZQB@126.com

网友B:
PC929周围电路是否尘多或损坏!

网友C:
百分百模块烧了

网友D:
我是一名刚开始从事变频器维修的电气人员,我们有一台变频器是西门子书本型的,现在老是启动就跳,提示F002,不知道怎么才能搞好 。请教各位

网友E:
驱动和模块部分坏!!

网友F:
PC929或模块损坏,029-4273667

网友G(2004-02-06):
请教各位前辈:我有一台西门子变频器上电显示“- - - -”请赐教 我的E-mail:ly--3308020@163.com

网友H:
一般变频器出现此种情形有以下三种原因: 1、通讯故障 2、输入电压偏低 3、输入电源关断时 各位有任何关于日立变频器技术及零部件问题可以来电至询,本人从事日立变频器技术及市场销售7年时间,欢迎至电,北京昱能信科技发展有限公司010-64878022、64877987、13701283280 E-MAIL:wiser_qu@sina.com

网友I:
模块肯定坏了

网友J:
各位高手:我有一台三垦变频器,37KW用过几年,现在正转运行正常而不能反转,不知问题出在那里,又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K:
先看一下参数设置

网友L:
把参数初始化一下

网友M:
我这有一台西门子也显示F0503,想换一个24C04,不知哪位有?

网友I: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驱动板上有漏电或虚焊的地方

网友A(2004-03-07):
日本200v变频器能不能用在380v如何改动(15km)qin请教

网友N:
安川有虚焊或接触不良(模块是插上的),西门子是开关电源不良。

网友O:
大家好,我公司是做日本安川变频和伺服的。还本公司的一个产品是泓筌变频和人机。诚征代理。13764304890张生

网友P(2004-05-18):
我们使用MICROMASTER 440变频器,设置都对,但是输出4-20mA没有,什么原因

网友Q:
那就可能坏了

网友R(2007-01-31):
请问吴先生,你那台三垦变频器的具体型号是什么啊?还有你的正反转指令里面是不是设置的只允许正转啊?

网友S(2007-03-03):
富士5000p11 变频器頻繁过流重起,请各位指教.

网友T:
小弟有台台达0.4kw变频器贴片光耦A3150V损坏,请问在什么地方可以买到?或者用什么型号代替?请各位指教.

网友U:
哪位高手知道24c02怎么写程序

网友V:
24c02 用编程器写程序。

网友W:
我们可以帮你为修,我在深圳,又需要联系我,我知道我公司工程师可以搞定,深圳市为思科技有限公司 崔生 13554928277

网友X(2007-06-01):
西门子报F0002,有不有可能是程序着老哦.怎么重写?

网友Y:
编程器写

网友Z:
各位高手请指教:E540-3.7K变频器,模块是一体化的,续流部分检测是好的,整机上电面板显示和操作都正常,就是没有输出,请问是什么原因?我查了说明书,不知道怎么恢复出厂值设定,请指教!

网友AA(2007-07-26):
有一台KEB f5的变频器出现E.puch故障消不掉。有好的办法吗?

网友AB:
可用HP 3120 代替。

网友AC(2009-01-04):
高手过招。 学习了。

网友AD(2009-08-13):
我的西门子420 老是显示F0503 应用宏也不能进 怎么回事 请给解答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