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德国XLON适配卡是否可完全兼容Echelon PCLTA-20?

楼主(2004-02-15):
请教斑竹: XLON 的LonWorks计算机适配卡和Echelon的PCLTA-20有何区别?不改变应用程序的情况下,是否可以完全换用?

网友A:
德国XLON公司Lontalk适配器兼容Echelon公司的PCLTA-20/PCC-10/PCLTA-20。 XLON-USB 适配器获得2000年全球LonWorld最佳产品奖,可替代Echelon公司pcc-10适配器(pcc-10笔记本专用的,工作不稳定,易出错,且对笔记本电脑机型有限制要求) XLON 网络适配器安装非常简单,易用,工作稳定。在国外LON业内应用很广泛,在国内从2003年开始正式通过在北京的授权代理商(第一家,同时现在也是唯一的一家)直接销售并且提供全面的技术支持服务。 用过PCC-10的,一定会遇到很多痛苦,如工作不稳定;容易出错;专有接线,对笔记本电脑厂家和型号有限制等等。现在可以考虑使用XLON-USB,它是2000年获得全球LonWorld最佳的产品,目前也是唯一获奖的LonWorks网络适配器。同时支持LonManager API和LNS. Email: lonworks@gongko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