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传感器的点数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4-02-15):
我初次接触传感器,就某一系统中所包含的传感器的点数是几百点,几十点 等等,我想请教各位大侠,请指点.

网友A(2004-01-15):
一般把多少个物理量采集点简称为多少点。比如温度 3 点、压力 5 点,统称 8 点。 指点不敢当,说这个 。。。。好象不太象大侠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