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请教:关于在力控中使用OPC的问题

楼主(2004-02-15):
各位前辈: 本人使用的是力控2.62版本,本人看到其I/O设备驱动中有OPC的CLIENT端,能使用LONWORKS的OPC SERVER吗?可以的话,需要另外安装什么样的软件呢? 多谢!

网友:
只要安装提供OPC SERVER的软件就可以了,在力控中组态时,系统会自动搜索OPC SERVER 的. 关于力控软件PCAUTO的使用中的问题,可以到自动化软件论坛中探讨,我是偶然来这个论坛才看到你的问题的.

网友A:
力控软件在LonWorks HMI应用方面已经成为同行业领先位置。 目前除支持LonManager/LNS DDE Server, LON OPC Server,LNS之外,还支持Loytec 高性能的Orion Stack; 硬件支持Echelon公司pcc-10/pclta-20/10/i.LON;支持DH XLON PCI/USB/PC104;支持Loytec公司的NIC709/NIC852各类LonWorks网络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