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RS485/RS422协议转换器

楼主(2004-02-16):
你好: 在哪儿能买到RS485/RS422的协议转换器(12v,24v或48v供电)

楼主:
RS-485 是半双工而RS-422 是全双工, 因此当RS-422 转换为RS-485时,它将只有半双工的功能, 而这样功能是你要的吗? 你可告知你的应用吗? 或许我能给你更好的建议.

网友A:
你好: 我所需的产品要用到电源远程监控上,我的采集器为RS485,传输数据的设备通道为RS422,现在我需要把采集器接到设备通道上。 如果你有该产品,或者你曾经用过类似的产品请跟我联系。 谢谢

楼主:
RS-485 的讯号线是Data+ and Data -, RS-422 则是Tx+, Tx-, Rx+ and Rx-,请直接将Data+ 接至Tx+ and Rx+, 而Data –则接至Tx- and Rx-,我想这样应该是可以可通讯的, 请你测试看看.

网友A:
我用泓格的I-8142i或I-8144等产品可以实现RS485和RS422之间的协议转换吗?方便请留电话号码。0991-8980098 谢谢

网友B:
to anwar: 你可以将RS422和RS485的设备分别都转换到RS232。就可以实现通讯。 我公司有这样的产品可供选择。 WWW.HZYG.COM.CN 0571-88884142 13857159094 严先生

楼主:
你可先与我们上海办事联络: 地址:上海市镇宁路200号欣安大厦西峰8A室 电话:021-62471722/23/24 传真:021-62471725 你有试过我提供的方法了吗?

楼主:
我们公司有RS-485(两线)转RS-422(四线)或者RS-422转转换器, 品名叫数据中继器,通信时只作半双工方式通信。 有需要请跟我联系 宇泰科技 0755-25239293

网友C(2004-04-12):
接口转换 接口转换器(电缆和适配器)   捷瑞接口转换器支持不同设备之间互相通信,它包含电气特性转换,如不平衡的RS-232信号到平衡的RS-422/485信号,75欧双同轴BNC到120欧双绞线,也包含各类协议接口转换,如V.35或10Basa-T端口的设备可以直接接入G.703 E1/FE1网络。 JaRa 2101E 防静电型无源RS232至422工控接口转换器 JaRa 2102系列 防静电型无源RS232至485工控接口转换器 JaRa 2103 RS232至RS422光电隔离工控接口转换器 JaRa 2104 RS232至RS485光电隔离工控接口转换器 JaRa 2106 G.703同轴75欧姆/双绞线120欧姆转换器 JaRa 2106R G.703同轴75欧/双绞线120欧转换机架 JaRa 2107A 有源RS232至RS422/485工控接口转换器 JaRa 2107B RS232至RS422/485光隔浪涌型接口转换器 JaRa 2107C RS232至RS422/485光隔浪涌增强型转换器 JaRa 2201 USB到RS232串口转换器 JaRa 2202 USB转2个RS232串口转换器 JaRa 2204 USB转4个RS232/422/485接口转换器 JaRa 2206 USB至RS485/RS422高速智能转换器 JaRa 2208 USB转8个RS232/422/485接口转换器 JaRa 2212 USB到并口(打印口)转换线 JaRa 2213 USB到10M/100M以太网转换器 OEM及定做接口转换产品业务 接口转换产品提供OEM以及定做加工业务 也可以直接和我联系,0755-83545428 张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