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有232串口转USB接口的驱动?

楼主(2004-02-16):
笔记本电脑坏了,借了一个却没有232口,找到一根232串口转USB接口的线,却没有驱动,要和三菱的PLC通讯(不知道是所有的都一样还是和所要用的PLC相关呢?) 谢谢!!!!!!!!!!!!

网友A:
RS232转USB电缆的驱动程序可到力特电子电子寻找USB2.0以上版,力特电子网上提供驱动程序下载,根据我使情况应该与PLC类型有关,我试过与欧姆龙PLC无法通讯

网友B:
我有,要哪种WIN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