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se70初学问题

楼主(2004-02-16):
各位高手: 我处次使用SIEMENS 6se70变频器,有几个问题向您们请教 1.CU2板和CUVC板的区别有哪些,CU2板可以用CUVC板更换吗? 2.有没有两台变频器构成主从控制的功能图? 希望高手们多多赐教,谢谢!

网友A:
CU2应该是老型号的扳子,主从控制方式很多,要看控制精度如何。 郑州源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TEL:0371-3553075(6) FAX:0371-3553077

楼主:
谢谢回复 系统原CU2板构成的主从,只是将主机的电流值通过模拟量口硬线连接到从机的模拟量口上,主从电机刚性连接(刚性不很强)。希望两台电机的出力一致,这是一种常用方法; 现在两台电机出力不均。会不会CU2板老化,模拟量口的精度下降造成呢?如果用CUVC板代替原来的CU2板是否可以 如果我不用硬线连接而用S7+DP方式是否可以,网络速度是否可以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