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基础讲座 7 --关于散热的问题(重要)

楼主(2004-02-16):
$如果要正确的使用变频器, 必须认真地考虑散热的问题. !!!变频器的故障率随温度升高而成指数的上升。使用寿命随温度升高而成指数的下降。环境温度升高10度,变频器使用寿命减半。 因此,我们要重视散热问题啊! 在变频器工作时,流过变频器的电流是很大的, 变频器产生的热量也是非常大的,不能忽视其发热所产生的影响 通常,变频器安装在控制柜中。我们要了解一台变频器的发热量大概是多少. 可以用以下公式估算: 发热量的近似值= 变频器容量(KW)×55 [W] 在这里, 如果变频器容量是以恒转矩负载为准的 (过流能力150% * 60s) 如果变频器带有直流电抗器或交流电抗器, 并且也在柜子里面, 这时发热量会更大一些。 电抗器安装在变频器侧面或测上方比较好。 这时可以用估算: 变频器容量(KW)×60 [W] 因为各变频器厂家的硬件都差不多, 所以上式可以针对各品牌的产品. 注意: 如果有制动电阻的话,因为制动电阻的散热量很大, 因此最好安装位置最好和变频器隔离开, 如装在柜子上面或旁边等。 $ 那么, 怎样采能降低控制柜内的发热量呢? 当变频器安装在控制机柜中时,要考虑变频器发热值的问题。 根据机柜内产生热量值的增加,要适当地增加机柜的尺寸。因此,要使控制机柜的尺寸尽量减小,就必须要使机柜中产生的热量值尽可能地减少。 如果在变频器安装时,把变频器的散热器部分放到控制机柜的外面,将会使变频器有70%的发热量释放到控制机柜的外面。由于大容量变频器有很大的发热量,所以对大容量变频器更加有效。 还可以用隔离板把本体和散热器隔开, 使散热器的散热不影响到变频器本体。这样效果也很好。 注意:变频器散热设计中都是以垂直安装为基础的,横着放散热会变差的! $ 关于冷却风扇 一般功率稍微大一点的变频器, 都带有冷却风扇。同时,也建议在控制柜上出风口安装冷却风扇。进风口要加滤网以防止灰尘进入控制柜。 注意控制柜和变频器上的风扇都是要的,不能谁替代谁。 $其他关于散热的问题 1。 在海拔高于1000m的地方,因为空气密度降低,因此应加大柜子的冷却风量以改善冷却效果。理论上变频器也应考虑降容,1000m每-5%。但由于实际上因为设计上变频器的负载能力和散热能力一般比实际使用的要大, 所以也要看具体应用。 比方说在1500m的地方,但是周期性负载,如电梯,就不必要降容。 2。 开关频率:变频器的发热主要来自于IGBT, IGBT的发热有集中在开和关的瞬间。 因此开关频率高时自然变频器的发热量就变大了。 有的厂家宣称降低开关频率可以扩容, 就是这个道理。 ||-----------------------------------------------------|| 因为本人水平有限,不知道下面应该讲什么主题? 如果有高手愿意的话,请接着讲下去。 ||-----------------------------------------------------||

网友A(2002-11-01):
可以讲讲变频器的应用事例嘛!

网友B:
请问有关散热器的最大散热量怎么计算?

网友C:
谢谢whjuli !希望能常给我门讲讲关于变频器的一些知识!~~!

网友D:
能否讲讲关与电抗器的使用(进线电抗器、直流电炕器,输出电抗器)好多厂家把电抗器做为选用件,能不能讲讲在什么情况下加电抗器,什么情况下可不加,要加,加什么样的好些,以及有管电炕器的参数。谢谢!

网友E:
大师:您辛苦了!! 再讲讲EMC、EMI不是很好吗? 实战案例也很需要啊!! 谢谢!

网友F:
能讲一下变频器散热管的原理吗?

网友G(2003-02-15):
我想了解怎么选用制动电阻,尤其在提升机上。

网友H:
请问冷却风扇的功率怎么选?

网友I:
电抗器重要的是进线电抗器和直流电抗器.在一般情况下功率稍大的变频器都应加直流电抗器,其对于变频系统功率因数提高作用很大,对于变频器谐波以致平波直流脉动有用;进线电抗器一般在电网短路阻抗较大时可以不加,但一般我国电网不是很好,功率大的最好加装;输出电抗器很少用,只有在变频器和电机距离很远>50M时为改善电机端电压才加装的.

网友E:
whjuli:我是一个新入门的,想了解这方面的资料,可以把你的讲座资料一起发给我吗?在此非常感谢了 我的邮箱是:zhqy_good@yahoo.com 谢谢!!!

网友J:
能否将这以前的数期讲座内容一起发给我! 谢谢!

网友K(2003-09-30):
拜读了您的这7篇文章!真是受益非浅!whjuli 你真是高手!请允许我说一声:i love you!

网友L:
在您的引导下我对变频器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不知您对矢量变频器及矢量马达原理有多少的了解,它的跟PLC结合使用作为力矩控制,其中有许多的知识不能够充分理解,望您赐教...

网友M(2003-11-15):
whjuli 您好! 我想问一下,变频器使用直流电抗器和交流电抗器各自的优缺点。

楼主:
直流电抗器(DCL)和交流电抗器(ACL): 主要作用在改善减小谐波这一点上差不多,DCL稍微好一点。另外,DCL的体积和成本也比ACL也低一些,并且不会使变频器有电压损失,因此一般我推荐用DCL. DCL的制造比ACL难度要大些,因此国产的多为ACL.另外,ACL似乎有点保护整流部分的作用。

楼主:
To:忠瑜 关于矢量控制,在论坛上是不可能讲清楚的。要想搞明白,要多买基本书,好好化一些时间研究。 转矩控制,你查查论坛上的老帖子,有比较详细的阐述。注意其中vcplus说的基本一般都是对的。

网友N:
whjuli:我對變頻器很感興趣,但不知如何入手,想了解这方面的资料,可以把你的讲座资料一起发给我吗?感激不盡!   我的邮箱是:caizichao@tom.com   谢谢!!!

网友O:
TO:whjuli 关于矢量控制,我觉得只是一种理论,详细研究VACON,TOSHIBA,CT等品牌的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变频器,你会发现实际上他们都不是按矢量控制的理论做的。是通过较为复杂和精确的补偿算法来做的,外在表现和矢量控制是一样的。

网友P:
如能将关于变频器的文章E_mail给我,将不胜感激.zhangguodongjerry@163.NET. 另有一问题:我用富士变频器(FVR0.4-E11s-4JE) 驱动变频电机CEMA YP-50-0.37-4

网友P:
如能将关于变频器的文章E_mail给我,将不胜感激.zhangguodongjerry@163.NET. 另有一问题:我用富士变频器(FVR0.4-E11s-4JE) 驱动变频电机CEMA YP-50-0.37-4 4000rpm以上时“失速”,现象为变频器显示频率上升达到6000rpm,而电机确开始减速直到停止,未报警,请"大侠"之交!多谢!!!

网友Q:
请教:开关柜在室外工作,柜中的变频器低温不启动。 有何好的方法。谢谢 LXH2322284@163.COM

网友E:
如能将关于变频器的文章E_mail给我,将不胜感激.muyi520kobe520@sina.com

网友R(2004-01-12):
我也是!! chasehorse@sohu.com

网友S:
请教老师,散热片上的热敏电阻在常温下阻值大,还是在高温时阻值大,谢谢?

楼主:
PTC: 温度高时阻值大,一般散热片上使用 NTC:温度高时阻值小

网友T:
whjuli:我是一个新入门的,想了解这方面的资料,可以把你的讲座资料一起发给我吗?在此非常感谢了   我的邮箱是:liwenhao8099@163.com 谢谢!!!

网友S:
whjuli老师:请问如何判别是PTC,还是NTC,谢谢!!!

网友E:
一句话 我爱你

网友M:
由于变频器使用对温度有上限和下限,变频控制柜柜内温度过低时变频器不能运行是变频器内部温度检测电路检测出单元温度低过使用温度下限,保护变频器不进行工作。我个人认为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1 解除温度下限;2 在控制柜内安装电热棒和循环风扇,来加热控制柜柜内温度。这个装置类似于工业消毒柜中加热系统,还需要加装的是一个测温电路和加温装置开关电路,加温装置开关电路是用于在控制柜柜内温度达到15摄氏度后切断加热电路电源。 整套装置不会超过300元人民币。

网友E:
whjuli:我是一个新入门的,想了解这方面的资料,可以把你的讲座资料一起发给我吗?在此非常感谢了     我的邮箱是:jgf.nc@sohu.com   谢谢!!!

网友U(2004-02-13):
我是一个新入门的,想了解这方面的资料,可以把你的讲座资料一起发给我吗?在此非常感谢了       我的邮箱是:wangmingzhi888@163.com     谢谢!!!

网友V:
大家想看的话有空可以去那里看看,这些文章那里全有的。 http://www.chinakong.net/artical/chuandong/index.asp

网友W(2004-12-09):
什么是直流电抗器,请解释一下?

网友X:
我再请教一下关于变频器的发热问题:当变频器的输出断开时(也就是与驱动电机断开),此时变频器的发热量是不是很小,或者说,当负载变小时,变频器的发热量也随之变小? 太初级的问题了,但我是初级入门者,还烦请知道的高手指教一下!

网友Y(2005-07-12):
请登陆www.327.cn(电力电子半导体器件用散热器网) 或联系:(010)82871271 范秀明 提供散热器选型咨询,或许对您有帮助